[另类] 自制简易微型焊机,进行小件电焊实验

楼主(2019-06-29):
使用4个小型变压器并联输出,短路电流60A,工作电流40A。
使用2个35A整流桥,并联输出直流。

楼主:
具体情况
单个变压器为功率160W,重量2.5KG,变比127/100V。
因为变压器为R型变压器,两个绕组各自分成两半,绕在两个铁心柱上。
为了获得陡降特性,输出使用127V的半个绕组。
两个变压器连接成一组,两个100V串联为输入绕组接220V,输出为并联大约68V。
这样变压器有点过载,输出功率应该大一点。
这样连接是经过多次反复测试得到的最佳方案,变压器发热也不严重。

楼主:
使用2.5的焊条焊接。
焊条接正极时,焊条融化较快。
焊条接负极时,焊条融化较慢,熔池较深。
为了防止火花飞溅,在纸箱内实验,在铁盒内焊接,防止烫坏纸箱。

下一步准备变压器改成串联,提高电压,并且增加小气泵,改成微型等离子切割。

网友A:
焊钳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B: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能提供的功率,只有原来的1/4啊
为什么不试试给铁芯加气隙模拟漏磁呢

网友C:
我也有三个这样的R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能提供的功率,只有原来的1/4啊
为什么不试试给铁芯加气隙模拟漏磁呢 ...

他是100V变压器串联用在220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钳还是买现成的吧!

正准备买40A的等离子切割焊枪,实验一下切割薄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能提供的功率,只有原来的1/4啊
为什么不试试给铁芯加气隙模拟漏磁呢 ...

铁心是一体的,拆不开。通过暴力拆解,找到了线圈的接头,改变了输出线圈,实现了陡降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三个这样的R型变压器

R型变压器效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能提供的功率,只有原来的1/4啊
为什么不试试给铁芯加气隙模拟漏磁呢 ...

2个110V电压变压器串联用在220v电压下,都是满功率运行。

网友D:
R型变压器用在这有点浪费了,除了,买个逆变式的开关式的电焊机也比你的好用,电流大小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R型变压器用在这有点浪费了,除了,买个逆变式的开关式的电焊机也比你的好用,电流大小可调 ...

关键这些变压器是闲置,属于废物利用。熟悉了电焊原理,可以随意改变参数。还可以增加其他功能。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