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日淘的夏普磁带CD合体录音机拆解(SHARP QT-15CD)

楼主(2019-06-29):
在雅虎拍卖上,发现了夏普这样一部机,是80年代老样式,还带CD,既有模拟,又有数字,心动了,拍了下来,总价大概500元人民币。大部分花在运费上。是日本本土机,电压100v。回来后,脑子抽了,直接插市电,冒了阵烟儿,就沉默了。只好拆开瞧瞧。

后面凹槽螺丝一一拆下

主机从左到右是功放和电源、CD仓和均衡,最右是双磁带机芯和下层收音部分。

前板和喇叭。插接件

喇叭烂了边。

肯定是电源完了,有可能是变压器烧了,最怕这点,也有可能是保险,其他原件也有可能。电源在最下层,还得拆收音板,因为干电池线被它挡着。

楼主:
书接上回。

喇叭边,已经糟了,一摸就碎。机里面散的到处是。

拆掉功放模块,型号是什么?

CD仓拔出来了,当然很小心。

机芯和收音板依次拔出。机芯是并列双磁带的。

终于拆到想要的了。变压器和电源板。交流铜箔烧断了。上万用表测试,初级无阻值。最担心的还是来了。次级线粗还好。铜箔可以飞线,变压器看来求助于某宝了。电压10.5v,真是变态。27w。某宝也万能不了吧?
总结:此机器模块化设计,集成得很好,并列双带,很是少见。大量插接件,不用怕线接错。
未完,很久后待续。

网友A:
应该是变压器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把变压器外层纸剥开,看能找到不,短接就可以

网友B:
吐槽一下360的工程师,难道小学没学过约分吗?18:9不就是2:1吗?其它的16:9、4:3没办法约分也就是了,18:9应该显示成2:1吧

网友:
还是拆开变压器,重绕初级,线径减一半,匝数加一倍永免后患。

网友C:
不要网上买这些日本来的东西。不怕是那个电站附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吐槽一下360的工程师,难道小学没学过约分吗?18:9不就是2:1吗?其它的16:9、4:3没办法约分也就是了,1 ...

别的手机的水印都是强调手机的摄像头或者品牌,就360个奇葩强调自己的屏幕比例

网友D:
拆变压器重绕,看来初级废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879578691    ,改为.

网友:
一般货看过傻妮K10 CD卡带收录机就看不上这机了

网友E:
光坏变压器算是万幸了,板上那些芯片损坏多半就只有整机报废了,即使坚持弄好,难找到有也贵的难以接受。我曾经就是因为插错电烧坏一台老旧的东芝组合音响,变压器完好无损,看上去只是电源开关板保险断了而已,后来动手测才发现根本就是一堆废物了,功放厚膜、磁带部分那些独立的录放芯片基本都短路损坏,唯一残存下来的也就面板的微处理器和收音部分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压器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把变压器外层纸剥开,看能找到不,短接就可以 ...

是吗?谢谢,我试下。感觉是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变压器重绕,看来初级废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879578691    ,改为.
...

比较费力,如果断在外层还好。全拆不划算。谢谢推荐,买一个试试,不行卖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网上买这些日本来的东西。不怕是那个电站附近出来的?

这个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坏变压器算是万幸了,板上那些芯片损坏多半就只有整机报废了,即使坚持弄好,难找到有也贵的难以接受。我 ...

我听到电源部分爆声,冒烟,然后声音慢慢消失了。估计就是电源部分。我试试接电池看看

网友:
初级烧了,后面的问题不大,就怕初级没烧。应该是串在初级的温度保险爆了,直接短接。

楼主(2019-08-11):
做一个负责任的发贴人。感谢9楼坛友,买到合适的变压器,换上后,调了机芯,终于弄响了。没有CD碟,没放CD。同轴双卡只有外卡正常,内卡绞带。收音中波,调频,短波,电视伴音均正常。小毛病:新变压器大一圈,盖子开2毫米合不上;多几颗螺丝,不知漏了哪里;喇叭边没补,低音不好;还有佼带问题。留点根儿,慢慢解决吧,省得无聊。

网友:
看着喇叭磁钢不小,换个边估计声音不错。

网友(2020-04-29):
二十多年前也买过一台,音质非常好,一卡放两盒磁带,喇叭是泡沫边,很容易烂掉

网友:
当年这绝对是逼格满满的高科技家电

遥想当年,互借卡带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