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拯救一片能看到晶片的闪存

楼主(2019-06-29):
搞到一些闪存里面有一片崩边了,

从侧边能清楚看见是用三片die晶片叠起来的,

想到是144GB的容量,不能放弃,抢救一下焊到sm3268主控板上3个ce都识别了,先用prescan开卡,结果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仍然在pretest,今天在量产这个U盘的同时顺便搞下sm2258xt,结果SSD量产失败一不小心小手一点把U盘的量产软件也关了,很是尴尬,想着两天白费了算了,普通量产吧,有数据错误再prescan,没想到,几秒钟就量产成功了

而且数据校验没错误,

但毕竟崩边了有点不敢存重要数据,不知道插电视上当扩容盘会不会太奢侈

网友:
拿绝缘胶封一下吧

网友:
万能的热熔胶[手动滑稽]

网友A:
AB胶补补,不要怕,补上绝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用绿油封一下

网友B:
144G你当电视扩容盘?太奢侈了,我电脑SSD都只有120G!

网友:
好了好了,群里面的都知道了

网友C:
IC封装胶H905更合适,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封装胶H905更合适,可靠。

嗯嗯,好的

网友:
我有个海力士的颗粒崩了一角,但是还连着我一直没管,还贴成了ssd,看样子还是要密封一下啊
不知道704和热熔胶可不可以,我也没别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补补,不要怕,补上绝氧,不会有问题的

704或者热熔胶中不中?

网友:
绿油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网友D:
那些说什么绿油、502、哥俩好、704、热融胶……的,你们是认真的吗?

楼主别听他们瞎咧咧,听我的,你得用牛屎封装

没错,就是牛屎
作为业余级芯片封装的顶级工艺,牛屎才是王道。

好了,也不瞒你了,我有就是养牛的,从82年的到9102年的,从水牛、黄牛、牦牛到蜗牛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给你打个折包邮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说什么绿油、502、哥俩好、704、热融胶……的,你们是认真的吗?

楼主别听他们瞎咧咧,听我的,你得用 ...

哈哈哈,透明胶带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说什么绿油、502、哥俩好、704、热融胶……的,你们是认真的吗?

楼主别听他们瞎咧咧,听我的,你得用 ...

我要耗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说什么绿油、502、哥俩好、704、热融胶……的,你们是认真的吗?

楼主别听他们瞎咧咧,听我的,你得用 ...

来点牛肉就好,封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4G你当电视扩容盘?太奢侈了,我电脑SSD都只有120G!

我用一个64 做C 盘。。。就一个。后来没法用就再加一个做D盘一个系统一个程序 。。

网友(2019-07-29):
用uv胶,不要用别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