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HP431笔记本拆卸

楼主(2019-06-29):
拆C壳的方法如下

B壳屏幕前壳拆卸方法

网友A:
啊?拆屏干嘛?坏了吗?一般就拆了清清灰,加些硅脂。看来楼主的是大工程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还是没看懂
都拆了些什么

网友B:
HP有拆机手册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拆屏干嘛?坏了吗?一般就拆了清清灰,加些硅脂。看来楼主的是大工程啊 ...

拆屏换屏 学习拆卸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有拆机手册可以下载的。

你有么,给一份

网友B:
http://h10032.www1.hp.com/ctg/Manual/c03015501
其他手册也有,HP官方网站用户指南,然后语言选英文文件名里面有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就是手册
HP 430 and HP 431 Notebook PC and Compaq 435 and Compaq 436 Notebook PC -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
所有商用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有,家用的型号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h10032.www1.hp.com/ctg/Manual/c03015501
其他手册也有,HP官方网站用户指南,然后语言选英文 ...

这能看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