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飞利浦 QG3330从哪开拆 感谢坛友,已解决

楼主(2019-06-29):
电池不行了,想换下,坛上没找到开拆方法,问下各位怎么拆开,谢谢

网友:
开关钮能不能拆下来?能拆下就有惊喜

网友:
最多一两颗螺丝,其余全是卡扣,我的飞利浦530拆过,不过很久了,记不住了

网友A:
白圈拆了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圈拆了有螺丝

谢谢,拆了下没拆开,所以来问下

网友:
类似的我拆过,但是真忘了开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12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拆了下没拆开,所以来问下

为这个专门拆了,好坑,还15V充电器,是山上来的吗?拆的方法:撬下白圈,取下开关,从开关口往上推。

撬开白圈,取下开关

撬开白圈,取下开关

网友A:
还有2张,字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2张,字数你。。。。。

真是谢谢了,这么热心。也正想办法推出来,可能是2个凸起的卡了,还没好
没办法剪了2片可乐瓶插入才搞定。
再次感谢

网友(2021-03-05):
这个做工够精简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