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附简单分析

楼主(2019-06-29):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和插卡音箱差不多,只是只能调整音量,不能选曲。拆开看了看,使用常见的建荣、杰理MP3解码芯片,通过丝印找不到相关资料。这种药物推广机和MP3播放器一样,除了硬件支持,还要有相应的固件支持。手里音量用旋钮调节的药物推广机的固件都不支持选曲功能,只有那种音量按键调节的,本身省略选曲功能的,才有可以加增加选曲功能。现将手里几个有特色的药物推广机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一、拆机篇
这款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做工看着不错,支持常见的MP3音频格式。使用可更换的18650锂电池,板子集成锂电池保护电路,有简单的充电电路;使用的建荣MP3解码芯片,丝印BCH591H.1,找不到相关资料,但管脚和前面拆的那款专用评书机有些类似,和建荣SOP16封装的AX1073B芯片管脚也有些相似。同样只有音量增减按钮,没有上下选曲功能。内部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测试出了相应阻值,恢复了选曲功能,因为平时用不着,就没有增加选曲按钮和按键,需要时再增加吧!

随机附带4G的TF卡

使用的建荣MP3解码芯片,丝印BCH591H.1,找不到相关资料,但管脚和前面拆的那款专用评书机有些类似,和建荣SOP16封装的AX1073B芯片管脚也有些相似。板子集成常见DW01+8205S锂电池保护电路,功放芯片LTK8002D。充电部分虽然也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充电,但多了个三极管2TY(S8550)控制,充满电可灭灯提示。相对自放电减少了许多。

充电部分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充电,但多了个三极管2TY(S8550)控制,充满电可灭灯提示。相对自放电减少了许多。

附:
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

楼主:
简单分析

二、分析篇

这款音乐播放器不如前面拆的那款专用评书机直观,但可以看出采用的也是ADKEY并联模式。可以根据空按钮焊盘断定R5为快退/上曲电阻,R3为快进/下曲电阻,R7为ADKEY上拉电阻。经验证ADKEY上拉电阻一端连接芯片的14脚,管脚和建荣SOP16封装的AX1073B芯片有些相似。

连线测试ADKEY按键电阻阻值。

ADKEY按键电阻阻值允许一定的误差,不需要很精确,用的这种可调电阻,阻值选的203(20K),还有一个104(100K)备用。电阻两边接上万用表,从0开始,按照常见电阻阻值表进行测试,一般以K级别的调试即可。测到快退/上曲取值范围4.8K—5.5K,找了个512(5.1K)电阻焊上;快进/下曲取值范围0—0.4K,找了个101(100)电阻焊上。因为平时用不着,就没有增加选曲按钮和按键,需要时再增加吧!按钮选用3*6*3.5规格的侧按微动开关,按键没有很合适的可使用牙刷柄DIY。这里给坛友仅提供一个改装思路。

附常见电阻阻值:
0R、1R、1.5R、2R、2.2R、3.3R、4.7R、5.1R、6.2R、6.8R、7.5R、8.2R、9.1R、10R、12R、15R、18R、20R、22R、24R、27R、30R、33R、36R、39R、43R、47R、51R、56R、62R、68R、75R、82R、91R、100R、120R、150R、180R、200R、220R、240R、270R、300R、330R、360R、390R、430R、470R、510R、560R、620R、680R、750R、820R、1K、1.2K、1.5K、2K、2.2K、2.4K、2.7K、3K、3.3K、3.6K、3.9K、4.3K、4.7K、5.1K、5.6K、6.8K、7.5K、8.2K、9.1K、10K、12K、15K、18K、20K、22K、24K、27K、30K、33K、36K、39K、43K、47K、51K、56K、62K、68K、75K、82K、91K、100K、120K、150K、180K、200K、220K、240K、270K、300K、330K、360K、390K、430K、470K、510K、560K、620K、680K、750K、820K、910K、1M、2.2M、3M、3.3M、4.7M、5.1M

附:建荣MP3芯片AX107X资料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免费赠送的欧米伽-3专用评书机拆解

网友A:
谢谢分享,测试比较辛苦

网友: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

网友:
拆的仔细,现在电视直销好多免费送养生机之类的,会不会到时必须买药儿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测试比较辛苦

找到ADKEY上拉电阻,焊接好线,按照常见电阻阻值表进行测试,一般以K级别的调试,从0开始,还算比较好找。

网友:
谢谢分享。。。。功底不错,终于把剦割的JJ接上了。。。。。

网友:
记得以前的一些录像机也是采用串联电阻的按键,节省输入端口但不能多键同时按下。

网友(2019-09-27):
第一个外貌还可以,喇叭好的话直接改蓝牙,毕竟读卡功能很少用到。

网友(2020-09-24):
有没有换卡播放mp3歌曲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