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JLD-050-0600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19-06-29):
JLD-050-0600电源适配器拆解

坛友送的。没事拆开看看

型号

连个整流桥都没有

看PCB板上有印刷的四个二极管整流电路,结果被精简了,能省就省了

十年前的东西%……

板材也薄

充电电流太小了,没什么使用价值了。
end

网友A:
想问下说这种的里面那个小变压器能不能改成VFD用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
单管整流。。。。。。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说这种的里面那个小变压器能不能改成VFD用的升压变压器?

理论上说可以,实际上估计得拆开重绕线圈

网友:
山寨货,一般般

网友:
初级非IC驱动,直接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