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风扇调速器能给电脑风扇调速吗?

楼主(2019-06-29):
看到之前有个朋友做了个电风扇,觉得挺好玩的,也想做一个,淘宝搜了下,有这种调速器,不知道是否合适?我准备用一个或者两个锂电池来做电源,同时接入充电模块,这种模块,是否一个锂电池带不起来?如果两个电池串联,是否充电会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电脑风扇是四线还是三线咯,四线你控制不了(电脑自己根据温度控制),三线可以

网友:
模块功能本来就是调速的你说可以吗?

网友(2021-06-16):
可以这种直接串联到正极就行。负极你可以看看背面线路应该是直接连通的。高频pwm调节绝对可以调速,2-4线都可以

网友(2024-09-02):
不用的好,还是电脑自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