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V40a电源,不小心短路烧坏。换开关管后空载正常,带负载掉电并啸叫

楼主(2019-06-29):
输出的滤波电容,和300伏v电容以经更换,但并没有用。原开关管13009因没有,换成了13007,两个1.5欧姆的电阻也换了
现在的问题是空载正常,带1安的负载就掉到3v,并且啸叫。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查查功率管的推动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用的E13009L,你现在用的什么管子?建议用同型号管子换上去。可能是你更换的功率管型号参数不符合原来的参数。

网友:
检查一下输出整流管

网友:
这个电源维修价值并不高~

网友(2023-01-15):
电容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看看换上的管子参数是一样不,能不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