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电烙铁才用几天就芯裂了一圈正常吗。

楼主(2019-06-29):
会掉出来吗。

网友A:
回:岳母三千   是否买到假货了?

另:你若真是 岳母三千,你的小蛮腰可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岳母三千   是否买到假货了?

货当然是真的。

网友B:
找厂家问问,一般会回你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问问,一般会回你不影响使用

还标着烙铁芯不保,是消耗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标着烙铁芯不保,是消耗品。

如果是普通烙铁,建议平常用串联一个二极管.如果是温控的,电位器动触并联两个20K电阻.

网友:
这是正常的,多数陶瓷发热芯都是这样,是后期加工上去的,并不是真的一体

网友:
温度搞得太高了吧?

网友C:
我的一把老烙铁头不怎么好了也难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岳母三千   是否买到假货了?

也许是岳父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岳父厉害

小时候看到(李白)铁杵磨针,觉得有点扯,现实中谁见过说来听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看到(李白)铁杵磨针,觉得有点扯,现实中谁见过说来听听

这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包括切不限于:李白,苏轼,鲁班,真武大帝等,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古代的针,首先出现的是骨器,玉器,铜针,而铁针,是靠锻打获得的胚材,冲孔而获得的,所以,这故事真的很扯,教育孩子们,千万别信,要有独立思想,不要盲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看到(李白)铁杵磨针,觉得有点扯,现实中谁见过说来听听

我亲自用弹簧钢片磨了一根针,直径同普通缝纫机针的作业部分(不是粗的夹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亲自用弹簧钢片磨了一根针,直径同普通缝纫机针的作业部分(不是粗的夹持部分) ...

很有耐心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包括切不限于:李白,苏轼,鲁班,真武大帝等,这里面的问题在 ...

人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和咸鱼有所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把老烙铁头不怎么好了也难配

前端焊黄铜尖打摩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人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和咸鱼有所区别吧

非常有道理,要做一个会磨铁棍的咸鱼!然后把磨好的铁棍在闲鱼上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有道理,要做一个会磨铁棍的咸鱼!然后把磨好的铁棍在闲鱼上卖了! ...

我是说岳父,哈哈

网友:
这个没事,不影响使用。好像新的没多长时间就掉啦。封顶不是一体的。

网友:
是用水泥厂球磨机电机上的弹簧钢片磨制的,用了一个月左右。针眼用断锯条刃口刮穿,不圆,偏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