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V300m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6-29):
拆一个5V300mA电源适配器,翻出来的原来不知用在那儿的

END

网友:
可能是MP3的充电器

网友A:
增大低压端输出电容的话,能提高输出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低压端输出电容的话,能提高输出电流吗?

电容只是滤波的

网友:
这两个LED灯分别是什么作用的?请哪个懂的说一下。

网友:
那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是哪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