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行车电动深度改装,多图

楼主(2019-06-29):
原型车,基本上除了车架,其他全部要大动筋骨
电动车,除了踏板款的基本上减震都是摆设,同时,烂大街的山地车改电轮胎又……太细了

好了,还是雪地自行车吧,换个稍微好点的长冲程前叉,好点的长后胆。效果就应该秒掉绝大部分的电动……农村减速带也可以无视之
说干就干

前叉……当然是要有阻尼,长冲程,不过雪地自行车的中端阻尼叉子简直壕无人性,不如直接跨级上越野摩托倒置了啦!!除了重量其他简直完美

500W专供出口电机和配套控制器,塞得满满的,厂家不提供编圈服务,这点小事情难得到我们DIYER吗?还不是小半小时的事情吗?

看看,随便出手就是加强10号辐条和定制阳极红!! 话说这样编好的轮子得卖多少钱?
其实应该龙头也弄个阳极红……失策了
前轮3.0的越野铝车轮,后轮120/80 雪地,打滑?刹车差?不存在的(前后浮动油压大碟)

下面慢慢更,暂时先这样,
晚更:后轮内外胎还没到,先处理一下塔轮和碟刹的事情吧

被撸掉塔轮的原车后轮,使用时间:两分钟,里程:200米  这就下岗了……等哪天再出来服务吧,不过不是这次了
还有点时间,把龙头三星先装起来看看味道,前碟刹也可以正常了

6月30日早更

17寸越野前轮和被撸掉塔轮的24寸雪地车轮对比~重量基本一致(把圈圈碾薄,车胎拉大,辐条从10号拉成14号就是雪地了)安全性哪个好??呵呵,小弟只敢笑而不语

这里被发现空间可以塞下多一个电机……嘿嘿,又蠢蠢欲动想弄成双电机了(双电机之前就领略过一下,前后250w,起步加速已经相当让人愉快)

7月1更新:
后轮胎到了,挂上去就是

放上一个红枣纪子养生瓶对比一下,真的很粗壮
突然发现前三星联板装紧后减震发涩!!在看又看发现前轮轴顶针戒指长度不准确,上劲后别住行程管,真不省心,还要另外重新找轴套替换掉。完了之后丝般顺滑~

7月1日晚更:
总体装车看看效果~嗯,就是这个味道

装车起来当然是赶紧上车使劲晃悠几下~good~
想起了两个词语:酥软&舒坦
不足:后减震这坨工业废品,扛不起我80公斤的体型,一用大力就到底……继续折腾吧,下单个加长减震

钱包在疯狂喷血……凭什么就没有便宜的自行车长冲程油簧?摩托上的要改吊耳焊接,十分不好操作……牙疼疼的

7月3日更新

昨晚奋斗半个夜晚,各种扎带上来一顿伺候,终于把线路稍微理好了可以出门试车咯

前减表现良好,只是还没达到我真正想要的效果(弹簧还是想要它更软点)
后减压过砖头高的减速带直接无感……前后对比有点明显啊,别人都是前减不怕颠,后减怕。我这反过来了?
加速,只能说不过不失,算了,本来也不是为了狂暴的加速~

刹车?嘿嘿,绝对的给力

7月3日午更:

用自行车泵疯狂抽送了一阵子这大肚才勉强隆起来,原来昨晚开来开去只有1公斤多点气压,必须开停车场去给它上气泵打压力,这回极速肯定不同了 前轮打2KG 后轮打2.8KG  要不要再打高点?

7月4日早更新:
昨晚这个加长减震到了,马上装车。装好一看~完蛋了,由于减震长度的关系,整个后轮往下扯,导致鞍座上顶!前叉的角度不理想了!!(大坡度容易面刹)
只有继续下单个短点的165mm减震
油簧是必须要的,拒绝只有弹簧的乐色

7月4日午更:

完蛋了完蛋了,电机中轴让我一个冲楼梯上坡玩儿废了~(我没事,没有面刹,依然靓仔)
正在和卖家扯一下维修的情况,目前没下文,要实在不行就差评然后自己换个粗轴吧

看来这种后轴动力的缺点是中轴略弱,换成17轴吧

如果中置电机艹情况应该会好很多,因为簧下质量会差很远

7月5日更:
电机芯已经寄回去厂家让维修了,要收几十块,也罢,不扯无聊的事情,等修好回来继续爽,不要因为区区一点小钱把心情弄坏了

又在脑子里面想中置电机的事情了,把车子中轴后空间一顿卡尺量量量,应该有一款尤耐特减速电机可以进去。电机标称48V 600W直流有刷……有刷……重量5.6公斤……这样会弄的车身比较重?!如果只用中置,后轮回归正常雪地车轮……功率好像又比较小,没有想象中的暴力(再大的电机可放不下)
不行……我可要纠结一阵子先了……

7月7更新
电机线圈被拿走了,车子就只能呆着,车子呆着我可不能呆着,总得折腾点东西,不然内心闷的慌~管他什么电动车或者音响或者电脑什么的!!

中置计划还是要推进度的
惯例还是一通买买买,根据脑子里面的蓝图,全网搜索最少加工量的配件,避免多次退换浪费时间,用钱包换时间,相近可能可用的一次全下单!!
嘛……电机还是上600w的吧~

关于中置的结构,我想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摒弃多组链条齿轮的方式(外观实在太……渣渣,而且部件多了就多了维护损坏的可能)
沿用原车的链条和后拨多片飞轮!
理想目标:挂上最小齿轮中置电机一个爆拉能把链条直接拉断~挂最大齿轮能不依靠重心后移实现翘头飞行

楼主:
占用个沙发位置先

网友:
大师真牛呢..........

网友:
好好的自行车让你改成摩托车了。

网友:
大神这是要自己做摩托车啊,静待成品

网友:
关注了。肥了再来看。

网友:
腻害!期待成品!

网友A:
比较牛逼,这样的改装会不会被交警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牛逼,这样的改装会不会被交警管?

交警说你错,你就是步行都是错的,一切以警察叔叔说得为准,至于警察叔叔怎么说?得看领导心情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直播吗?我先占座
话说我也想把我的老山地改了

网友:
话说能调辐条轮圈的在我眼里都算大神吖

网友B:
这车平路脚踩也很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平路脚踩也很累吧

慢慢踩不累,要赶路就累,主要因为重

网友C:
一劳永逸,我直接买了电动自行车,自己更换了实心胎,再也不怕被钉子扎车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劳永逸,我直接买了电动自行车,自己更换了实心胎,再也不怕被钉子扎车胎了。 ...

实心胎不怕扎了,防震性能咋样,不如空心的吧

网友:
相当于自制,安全性是大问题,尽管我们的电动车也不怎么靠谱,但毕竟是厂家要依据相关强制性标准生产,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劳永逸,我直接买了电动自行车,自己更换了实心胎,再也不怕被钉子扎车胎了。 ...

实心胎的问题是如果你的轮子钢圈强度不大会被车胎将钢圈勒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