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可换电芯的姨洞电源,三无产品,修复电池两枚

楼主(2019-06-29):
里面的电池也是三无产品,测一下电压为0.4V,直接用姨洞电源没法充,以为报废了,用五伏电源万用表监测电压直接激活,待端电压升到2.6伏左右即可放入姨洞电源正常充电。充满后四点一几伏,几天了电压也不跌落。可视为修复。

网友A:
这种口香糖移动电源以前很流行,还有单节的,某宝里不带电池的四五块钱一个,但负载最好不超过500毫安,就是普通给手机充电,里面的电感那部分都很烫,我用的时候都是打开外壳,方便散热。

网友:
这样修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口香糖移动电源以前很流行,还有单节的,某宝里不带电池的四五块钱一个,但负载最好不超过500毫安,就 ...

早期的ETA9635虽然有点静态电流小问题,但是保护好些。后来FM芯片方案的,接USB有刷风扇没电后还是有电池电压输出,最后会过放电。

网友:
修复后,你测下容量。有的看视电压正常修复了,实际可能容量很低啊!我碰到过,有的只有几十毫安时,有啥用呢!

网友:
姨洞电源。。。。。。楼主你的输入法够风骚

网友:
姨洞电源是给震柱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