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QB4 全按键带启动电流交流钳表

楼主(2019-06-29):
这个表外壳实物看上去用料与UT差不多,很舒服
内部看看很简单,但这表有亮点
1、全按键二节7号电池供电
2、100元上下的钳表带启动电流, 也就是今天能买到,大概也只有这系列的三款。
3、电阻挡、导通档、二极档三档都会叫。

钳表开机耗电1.6mA(以下都是串1欧取样电阻测电压)

万用表待机耗电,,测电压时耗电1.6mA

万用表待机时开背光和前照明灯

导通档开叫耗电
关机最大耗电3个多uA

这是测空调启动电流除以10,
21.72A
启动电流对电工是很重要的功能,电机是否正常、各种设备、继电器、断路器、负载等等的运行情况都得靠钳表看
弱电也离开不220V供电(除电池),观察220V的供电电流是最简单最快捷,可大致了解电路的工作情况。

这是空调运行时的工作电流4.077A

二极档开路电压,

二极档短路电流

导通档短路电流

二极档和导通档驱动是直流
电阻挡驱动好像是低频方波脉冲?

二极档量程:0.045V---2.000V
导通档量程:0.0---65.0欧
二极档切换到导通档的切换点大概在0.045V对应55欧吧?

二极档在测1欧上下时,除非是0.0000V的好表,普通表?
而导通档主要是看1欧上下,大多时候最好是0.0欧
此表这二档是自动识别,在跑电路时不再需要人工来回切换,叫声速度也很快
如跑CPU和显卡供电部份的线路,对地电阻一般都很小,有的只有1欧上下,有的地方又要用二极档。
这表一档搞定。
有些板子线路电阻大到100K以上至几十M,二极档就搞不定了,
QB4只要一档就搞定,不用导通档和电阻挡来回切换,它遇到导通和短路是会叫的,
并且忘记关机也没事,遇到电压它就显示电压,遇到电阻就显示电阻,遇到导通或短路它就开叫
这可是一次测量可定性三类结果,普通表就需要用1至3个档位(电压、电阻、导通档)来回折腾测定。
这表一到手一试,马上眼睛一亮,新工具就要去是适应新方法,
QB4的电压档、电阻档、二极档、导通档速度都很快捷。
电脑城里修电脑的,大多是测个电压,测个二极管和导通或短路,他们是最追求快捷的、最喜欢一档搞定,这表一上手肯定爽。

UT139C等不少表的二极档和导通档在测1欧以下是不大稳定的

峰值档待机是DCV档?
A、此表定位强电
B、峰值是指交流,直流是没峰值一说,但万用表是有直流峰值档的,用它抓取突变的直流电压
这二点,此档待机应在ACV档比较合适

QB4实际此档是DCV、ACV最大值档,会更新最大值,但延迟不小。
上图是测220V市电,应该峰值是311V吧?

电容档按侧面键是相对值
此表的电容档与0660方案的差不多,最小量程的稳定在万用表中算好的
实用性 自己体会

wgh1027坛友想出绝招(我认为在没有其它表的时候可临时用用)
方式:在自动识别待机档位时按一次侧面键,连接好表笔,再按一次测面键马上显示实际被测电压,如有必要可连着再按一次测面键读数就可保留。
(几毫伏都能测,我试过还很准,只是400mV以下不能保持无法拍照)

如果不懂软件的人,也可在表内断开二极档的驱动电压(外加个按键),就用二极档测直流毫伏(我没试过)
那位懂程序的高人,把它的毫伏档恢复?那就爽快了。

这是wgsd坛友提供的线路图

这个卡扣中间开缝的
新买到手的没特殊需要请不要打开机壳,小心卡扣
网上可看内部图片

网友A:
电阻档与通断档二合一确实方便了,但测小电阻时也带来了不必要的蜂鸣声;电压测量采样速度似乎并不太理想,测量电压读数总比其他同类表慢半拍;外壳卡扣设计实在是败笔,卡扣极容易在拆开时损坏,不知是否故意如此。
卡扣不会是初始设计开的缝,而是拆开(或组装)导致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壳材质偏脆韧性欠佳(现在是夏天,温度这么高都要如此,那要是到了冬天温度再降低30°,塑料外壳更脆时后果会怎样?),卡扣又大小外形不是很合适,稍加用力就会导致卡扣断裂。

另外,楼主这里明显笔误了,Auto模式下的待机(工作)电流约是5.2mA。Auto模式下电流之所以要超过5mA,主要是双光耦贡献的。至于为何要用双光耦的原因,估计与所用光耦耐压有关,必须串联使用才可以满足600V耐压需要。。若换成高耐压的单光耦,比如其他同类产品常用的松下出品耐压高达1000V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AQV259A(为什么不用,估计还是和降低成本有关),电流就可以减小到3.5mA左右。

网友:
做工一般般,价格一般般,反正我要么不买买就买安捷伦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与通断档二合一确实方便了,但测小电阻时也带来了不必要的蜂鸣声;电压测量采样速度似乎并不太理想, ...

没写错,万用表待机5个多毫安,但测电压时耗电1.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与通断档二合一确实方便了,但测小电阻时也带来了不必要的蜂鸣声;电压测量采样速度似乎并不太理想, ...

单测小电阻时确实会叫  也烦

但跑电路时用会叫的电阻挡,观察电阻范围大0---40M ,并且开路电压也能正向导通硅管,遇到导通和短路又会叫,遇到电压就显示电压。这个是它的亮点,不用三档来回切换了,大家慢慢体会吧

网友:
把钳表各种功能分解透透,实际应用和具体分析将QB4评测超级到位,给拥有钳表的坛友一次学习的好借鉴资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