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气热水器水流调节阀漏水

楼主(2019-06-29):
家里的万和燃气热水器,好几年了,最近发生漏水的情况,具体为从高低温阀手柄处一滴一滴的往外滴水,拆开阀体发现万和只用了上到下两只O型密封圈密封,然后用一个压片用两个螺丝压住的,我觉得有点糊弄人的嫌疑,花洒顶喷的上下调节杆没什么压力的地方都用了足足三个密封圈来防止漏水,这个承受高水压的地方就用了一上一下各一个密封圈,难怪要漏水哦,
        看了看阀芯和密封圈没有明显的损坏和磨损啊,这个使用率并不高的地方出现漏水实在是不应该,清理了一下阀芯的污垢,装上去了还是漏水,上淘宝看了看,也没有合适的配件卖,最后没办法用塑料润滑白油在上下密封圈和手柄轴套处涂了一层,装上去暂时不漏水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长久这样。
        话说万和真是省,阀体和调节杆竟然是用铜和铁搞在一起的,怀疑水是不是从轴套里渗出的,想拿下来清理一下,发现铁杆比轴套粗了一点根本拿不下来,没办法只好从缝隙里摸进去一点了,
          本人没什么经验,求教有经验的坛友门有没有什么比较长久的办法修复它,换密封圈能可以吗?我这种抹油的做法能不能长时间有效呢?

网友:
这个地方漏水应该是胶圈老化或者磨损引起的,换个胶圈就行了

楼主:
摸了些油,现在不漏了,不知能管多久

楼主:
有经验的帮帮忙哦

网友:
万和v8吗?我的用了7年漏水换新的万和热水器了,v8是铝水箱,后面的万和都是无氧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