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松下冲牙器

楼主(2019-06-29):
好奇里面结构,买了个研究一下,有用过这东西的吗,效果怎么样?

用飞利浦牙刷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A:
新的旧的 多少钱? 想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旧的 多少钱? 想入

新的300多,旧的不一定,这个是坏的,所以便宜

网友:
我也有个松下冲牙器,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B:
就一个水泵吗?还是有超声波功能的?

网友C:
谢谢分享,之前拆了个飞利浦的里面是水泵+气泵间歇工作,这个松下只有一个高压水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水泵吗?还是有超声波功能的?

就2个水泵,还有一个连续喷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之前拆了个飞利浦的里面是水泵+气泵间歇工作,这个松下只有一个高压水泵嘛? ...

2个水泵,还有一个连续喷水的

网友:
洁碧冲牙器110v的结果去插220v烧了。

网友(2021-05-11):
拆解时上方有螺丝吗??

网友(2022-04-28):
可以替换1511的喷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