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精达双路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2019-06-29):
          收了一个双路稳压电源,看到右边有一个5V输出没有安装,有自己加装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如何改装。

网友A:
安个5V模块就行了,也可以找个电脑前置USB口安上当充电口

网友:
大概率是个lm7805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个5V模块就行了,也可以找个电脑前置USB口安上当充电口

看了前后两块线路板没有可以加装器件的地方,查看网上带5V输出的照片好像是另外有一块板子专门负责5V输出的,不知道交流输入是否借用主路变压器绕组。

网友A:
看看控制主板的供电,最好选用DC-DC降压模块,发热低,体积小,5V电源一般要求不高,主要就是充电

网友B:
如果确实需要,看下变压器有没有合适的低电压绕组,没有的话,建议增加变压器来增加一路5V输出~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制主板的供电,最好选用DC-DC降压模块,发热低,体积小,5V电源一般要求不高,主要就是充电 ...

因为是线性电源因此不想用DC-DC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需要,看下变压器有没有合适的低电压绕组,没有的话,建议增加变压器来增加一路5V输出~ ...

       本来是想它原来应该有此5V线路,只是此款型号没有装器件,加装比较容易,现在看它应该有另一块PCB专门给5V,因此要加不是很方便,想过另买一个5V线性稳压电源装在里面,但仔细想想没有这个必要,谢谢你的指点。贴上网上另外一款有5V的内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