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是种病,不拆心痒痒,618买的长虹32M1拆开看看咋治心病。

楼主(2019-06-29):
32英寸,699价格的有长虹,TCL,和小米。
没选择智能版是考虑到广告太多,
低配置的还不如加个几十块的盒子更好。
长虹32m1实际到手价680元。
净重4kg,真的很轻。

这货还能升级系统,这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吧,
除非官方有重大bug才会发布。
这种可不是智能电视。
这电视的菜单操作逻辑真的很垃圾,
还赶不上2000年买的CRT电视。

主板就藏在这个凸起的盒子里

这种保修贴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摆设,
吹风伺候就搞定。

这种小电视,采用的是二合一主板。
电源板和解码板在一起,不像大屏幕的分开设计。
这是创维酷开55u2的主板设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8

32英寸的只有1组背光,55英寸的酷开是3组背光。

电源高压部分可以,滤波也没省料。

液晶屏驱动。

这个32英寸的电视,喇叭声音真的很一般般,
和酷开的55u2没法比。

居然有这种赤裸裸的喇叭设计,没个密封箱体???

磁铁是四方形,而不是圆形的。

楼下继续。。。。。。。。。。。。

楼主:
下面看看主板细节。主板编号,cpu加了散热片,看不见型号。
这主板是长虹自己做的还是贴牌的??

存储固件的flash。

网友:
估计是贴牌的,搜“tp.vst69d”不少牌子的板子上都有这个编号

网友:
最好别升级,我的夏普电视设置不升级都会自己升级,升级后巨难用

网友:
几百块钱就这样了,里面做工还可以,喇叭可以改成外置的,弄个插上外置无源音箱,自动断开内置喇叭那种3.5插口就行了。

网友A:
八百多,也就个普通显示器价格,不错了,这价格听个响

网友:
叫三合一,不是二合一,电源,背光驱动,主控解码一体

网友B:
长虹这款色彩不对,怎么调颜色都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虹这款色彩不对,怎么调颜色都不正

你也买了,啥时候买的,这款电视有好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百多,也就个普通显示器价格,不错了,这价格听个响

680,不要800。

网友C:
謝謝分享  图片清晰,感谢分享!
自从2599小米55寸电视 到手坏点、看电视剧拖影、画面不流畅,就再也不敢看便宜电视了。。。。。。

网友:
把闪存数据备份好,很多电视坏数据

网友D:
720P的不考虑,1080p是最低要求;618时有好几个899的1080p的40寸,为啥不选一个呢?

网友:
长虹还是很耐操的,买的10年的还没有坏,创维的己坏了2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图片清晰,感谢分享!
自从2599小米55寸电视 到手坏点、看电视剧拖影、画面不流畅,就再也不敢 ...

小米电视你也敢买,自从乐视倒闭了,小米电视全是低端货,55英寸大屏幕,必须带memc也就是运动补偿才能买。好多买电视都不知道运动补偿是大屏幕电视的必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0P的不考虑,1080p是最低要求;618时有好几个899的1080p的40寸,为啥不选一个呢? ...

智能的不买,老人家接中星9号机顶盒,720p够了,主要是这个便宜啊!

网友:
到手价680元确实不贵,智能电视实在没意思加个机顶盒一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的不买,老人家接中星9号机顶盒,720p够了,主要是这个便宜啊!

虽然便宜,但性价比并不好呀。

网友:
现在电视是真便宜

网友:
年前给我妈买了一台32寸720元,感觉清晰度还可以,但价位如此,无论是做工、菜单还是画质跟进口的还是无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