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和燃气热水器时不时不点火

楼主(2019-06-29):
具体为打开水龙头,热水器没反应,不点火风机也不启动,拨动一下那个水温高低的开关就能点火,使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就熄火了,求助有经验的坛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维修呢

网友:
检查下风压开关,可以逆时针调整下试试

网友A:
万和的,都这样,用得少,放久了,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和的,都这样,用得少,放久了,也这样。

确实放挺久了,请问能修吗?

网友:
看楼主描述好像是顶针的问题吧,换个顶针试试

网友B:
水质差地区,使用过后放置长时间候要清洗水气连动总成

网友:
可能是受潮  点火位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质差地区,使用过后放置长时间候要清洗水气连动总成

你好具体怎么清洗呢,我观察了一下,要全拆了呢

网友C:
这样打开外壳,然后开热水试试,看微动开关的压片动作行程大小与否,如果小的话,不排除是水气联动阀故障,较大可能是里面的膜片穿孔了?你拨动那开关能点火,表示点火电路和电磁阀等都没问题,其实这类维修经验现在百度上很多,毕竟维修电器的经验已经不是最宝贵的。

网友D:
检查图一刚好数码之家水印位置的微动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是强排的热水器,看看有没检测水流的感应器,检查好坏?基本不打火就这两个位置

网友E:
超过六年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打开外壳,然后开热水试试,看微动开关的压片动作行程大小与否,如果小的话,不排除是水气联动阀故障, ...

谢谢,我观察了一下,行程倒是挺稳定的,开一点动一点进水开关开到一半会点火,也有可能是水压不足吧,试了下主管道水压确实不大,也就比直接流出来能强上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图一刚好数码之家水印位置的微动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是强排的热水器,看看有没检测水流的感应器 ...

谢谢,看了下,应该没问题,到了位置就点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过六年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挂

没必要啊,虽然现在新的也不值钱,我都是用完直接关气源的

网友:
把所有的微动开关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阻值大的变质了

网友:
水膜开关那里的橡胶膜穿孔了,拆下照大小淘宝买几个,原因是穿孔了顶不开燃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