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维修用调压电源

楼主(2019-06-29):
自制维修用调压电源

网友:
来个原理图,讲讲

网友:
这个表这样设计不错,可以兼顾指针和数字,学习了。

网友A:
怎么装两套表,5A的温控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这个灯的颜色,在晚上看会不会有点儿诡异

网友:
双显,数码指针两兼顾,不错

网友:
这个牛B兼顾两种表的优点

网友:
刻板有点印章的味道

网友B:
说明太少,怎么调压的?

网友:
表头开孔这个创意确实给力,抱歉只有最后5分了

网友:
表头做的很有个性

网友:
     表头设计的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两套表,5A的温控是不是小了点

温控器是控制散热风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太少,怎么调压的?

调压用电位器,可调电压和电流,假如电流调到2A,超出了额定的电流,电压就会下降

网友:
花花绿绿的灯把眼都绕花了

网友:
有创意有创意。那两个数显表头比某宝上一般的好些,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双模式表头是个亮点,只是文字说明太少,使好帖大为逊色,毕竟多数坛友关注的还是电路与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压用电位器,可调电压和电流,假如电流调到2A,超出了额定的电流,电压就会下降 ...

请问楼主,指针电流表和数显电流是串联起来再串到电源的输出端的吗?

网友:
喜欢这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