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气囊灯报警?一个一个问题来分析。

楼主(2019-06-29):
老早以前就想好好发一个帖子。但是一直也没有发。最近看到别的朋友发的帖子都很精彩。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好好发一次。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发帖子呢?还是因为一个字,懒。
为什么懒呢?本人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本人现在坐标广州。从事的工作是非标自动化行业。每天都有很多的加班。下班后有时候真的不想动。这是其一,其二。想在广州这个地方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来维修东西,真的是太难了。所有的人都在慌慌忙忙的。想当年自己在老家(本人老家河南农村)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门一关,电话关机,清清静静的修一天,那真的是一种享受。现在在广州,想把车子好好搞一下,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真的是太痛苦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言归正传。
本人的车子是2014款的晶锐乞丐版。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和几个朋友出去玩,晚上返回的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气囊灯亮了,本人也是第1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十分迷茫,这倒不害怕,就怕在高速上跑着跑着气囊不会突然爆炸吧?想到这里内心真的十分紧张,但是也没有办法,当场只能靠近紧急停车带停车,车子熄火,4个车门打开又关,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最后气囊灯无法熄灭,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的做法也真可笑,没有办法,只能勉强开回家了。情况如下图所示
回来之后又开始上班,事情就一直放在这里,后来有了时间,先去4s店检查了一下。维修师傅很热心,直接把故障码复位了,开出去转了一圈,故障灯没有再亮,师傅就让我先开回去,下次再亮了再回来。
过了两天,本人就出差了,一出差就是20天,回来之后打开车子一看,气囊灯又亮了,没有办法,二次赶奔四s店。
正好碰上周六人比较多,在4s店,车子停在一边,无人搭理,插着检测仪器,也找不到维修工和服务员,于是本人自己过去看了看,发现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画面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

等了十几分钟,服务员说,有很多车主气囊灯亮了一般都不会管他,也不影响驾驶,很多人听到换个气囊四五千块钱都选择了放弃。没有办法就先回去了。
回去一周之后气囊灯再一次点亮。在网上搜索了很久最终可能性最大的问题就是油丝。于是决定自己检查一下。
第1步怎么拆?气囊下边靠三个圆柱与方向盘的三个圆孔连接,圆锥上有切槽圆孔内有弹簧片,当弹簧片与切槽对齐的时候,就把圆锥卡住,气囊就固定了,要想拆掉气囊,就要把弹簧片推过去,把方向盘转到不同的角度,可以分别推开三个顶丝弹簧。

这个图片中没有弹簧,因为我把弹簧拆下来了,下图中是拆下来的弹簧的位置,正常情况下弹簧是在卡槽内的。

因为中午要开车出去,不想下次取气囊的时候再次去压弹簧,所以就先把弹簧取了出来,气囊放在方向盘上,不影响按喇叭,先开车出去办点事儿。
正常情况下弹簧的位置。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方向盘上的大螺丝取不下来。立即上淘宝买了一个m12的扳手。两天后到货,这两天安全性能就直接放在方向盘上,只是转向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缝隙比较大。中间的大螺丝取掉后效果是这样的。可以看到上方有两个痕迹,用来对齐方向盘的角度。

方向盘轻轻一拿就下来了,方向盘非常轻是铝合金的。拿下来方向盘后,就见到这个(图片是安装好后拍摄的,维修的时候太兴奋忘我,总是忘拍图片,装上之后才想起来)

接下来青青把上面的半圆盖子往上推,就可以直接取下来了。因为兴奋,又没有拍照。上面的壳子取下后,下面的壳子有三颗螺丝固定,拧下三个螺丝后,就可以完全打开了。

记得车要熄火,钥匙拔掉,否则下面的壳子去不掉。
之后就可以看到弹簧线圈的全貌了。有三颗螺丝固定在底座上,取下三颗螺丝后轻轻往上一拉就取下来了。

由于迫切的想找到问题的原因,连拍蚊子的时间都没有。

内圈儿与外圈的连接靠三个小卡扣,费了老半天的劲,终于打开了。

这时我们看到线圈分为4层结构。其中一层是排线,其中两层分别位于排线的内侧和外侧,用来保护排线,上面带有润滑油。

网友A:
想到气囊我就觉得开汽车也要戴头盔
这东西最多只能左右各2圈吧!我以为像云台里的刷式组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气囊我就觉得开汽车也要戴头盔
这东西最多只能左右各2圈吧!我以为像云台里的刷式组构呢 ...

左右各3算,共6圈多

网友:
我的方向盘左右各只有1又1/4圈 加起来才2圈半   ,气囊这东西不要随便搞 比较容易发生危险 意外爆炸可能有致命的危险  拆装气囊最好断开电池负极1分钟左右在操作,拆下来的气囊要注意静电

网友:
引爆装置………… 短路………………BOOM

网友B:
好多没接触过的就是弹气囊色变 我拆了这么多车了 换过游丝 改过多功能方向盘 换组合开关 从来也没拆过电瓶 更何况这东西要12v电压才会爆炸 何来静电一说? 你不拿锤子去敲击碰撞传感器 他不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发现游丝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2019-09-11):
一般气囊报警,不是应该先看下,副驾座位下面的气囊线束接口吗
我的也报警过,自己拔开再接上,就好了,接口接触不太好

楼主(2019-10-24):
引用 网友D:
一般气囊报警,不是应该先看下,副驾座位下面的气囊线束接口吗
我的也报警过,自己拔开再接上,就好了,接 ...

今天回去看看,好像副驾下边没有什么线缆哦,我的车是盖中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去看看,好像副驾下边没有什么线缆哦,我的车是盖中盖

找一下你车的气囊控制器,那里连接着全车气囊,可能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气囊我就觉得开汽车也要戴头盔
这东西最多只能左右各2圈吧!我以为像云台里的刷式组构呢 ...

时钟弹簧一般是左右各2.5-3圈。
安装时,如果位置不对会直接断游丝

网友:
“楼主方向盘上的大螺丝取不下来。立即上淘宝买了一个m12的扳手”
我的车是直接用轮胎套筒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没接触过的就是弹气囊色变 我拆了这么多车了 换过游丝 改过多功能方向盘 换组合开关 从来也没拆过电瓶  ...

艺高人胆大。
我也不敢不断电操作
我曾经亲眼看到过,有人在修车时,被爆过。吓得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气囊报警,不是应该先看下,副驾座位下面的气囊线束接口吗
我的也报警过,自己拔开再接上,就好了,接 ...

对!
楼主拆下后也没有发现是时钟弹簧的问题。盼楼主能再次发表问题解决后的回复

网友E:
楼主,你车子报的这个故障码。如果座位下面的气囊线束接口拨插后,还是不能解决灯亮的话。
可以找4S店借个时钟弹簧更换一下试试。
如你有时间,我可以送你一个游丝试试

网友F:
我的车气囊故障灯也亮过,我自己有电脑,测了故障码,消了故障码后又亮,也就没管它,后来一次机会去4S索赔叶子板,顺便把这个问题跟维修师傅说了,告诉他故障码。人家直接把方向盘下边的护板拆了,把插头拔下来用纸巾把插针的油渍清理干净,插上就消失了。原因是天气太热了,加上车子年头久了,插头里边的防锈油脂被烤化了,逐渐把插针浸润了,导致插针接触不良。清理干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车子报的这个故障码。如果座位下面的气囊线束接口拨插后,还是不能解决灯亮的话。
可以找4S店借个 ...

本人的车子是盖中盖板的,座椅下面没有任何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车气囊故障灯也亮过,我自己有电脑,测了故障码,消了故障码后又亮,也就没管它,后来一次机会去4S索赔 ...

多谢老弟,改天我再下去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不知道,报警还存在,还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