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三峡电风扇 的【扇叶】和【后罩】怎么拆?以及故障到底在何处?

楼主(2019-06-29):
1、如图,我的电风扇和这个差不多,我已经把风扇的前面罩拆下来了,请问里面的叶片和后面的风扇罩怎么拆下来?谢谢!

2、我的风扇电机引出来有8根线,分别为粉红、黑(这2根线连接的是一个【CJ48 1.8uF 400V】的电容)、红、灰、蓝、白、棕、黄绿色地线。其中红色线应该是连接的N零线,白色线连接1档,蓝色线连接2档,灰色线连接3档。棕色线和一档相连,又连接电机,没搞懂这个意思?
然后我按照网上很多帖子的方法,将所有线脱焊之后,通过测试电阻来检测电机,具体线路之间的电阻如上图:可以看到,仅白蓝之间电阻为107,白灰为221,蓝灰为115,红棕为347,其余均无读数。不知何故?
电容也已经按照网上的方法,短接之后测试,测试电容为1.2,似乎也不正常?
我看网上有些教程,直接将火线L和零线L分别与风扇电机的公共端以及1、2、3档的任意一根线相连,电机也可以转动,以此测试电机好坏。我照样试了一下,但只听见电机里有嗡嗡的电流声,但电机仍然不转。

请问这个风扇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从扇叶侧面看,套进电机轴那里有一颗螺丝,一般是一字起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扇叶侧面看,套进电机轴那里有一颗螺丝,一般是一字起的螺丝

请问是看扇叶和后罩的中间?还是后罩的外面?

网友:
轴有一个螺丝,用一字螺丝刀扭松,扇叶就出来了。这个电机应该是5条线吧,线与线之间都会有阻值的。一般来说阻值最大的就是运行线圈与慢档的串联,小一级就是中,再小就是慢,最后就是运行线圈的阻值了。一般来说运行线圈的阻值是最大的,主线圈最小的是快档。我以前修风扇,一般是找电容器的一个脚有两根线接着的那边,这个是公共点,量这个点与1-3挡的阻值,有的话证明线圈没挂。然后把电容器的线取下,不接电容器直接量,有阻值表示启动线圈是好的,一般阻值都在100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看扇叶和后罩的中间?还是后罩的外面?

扇叶后面到后罩之间,你转动扇叶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看扇叶和后罩的中间?还是后罩的外面?

扇叶后面,挨着电机那边

楼主:
我今天按照各位的指示,找到了这个东西,把它辛苦的拆下来了(因为它被那个塑料环挡住,不好用螺丝刀取),但是风扇叶还是取不下来啊,手往外拔只有一点点松动,出不来,继续求问!!!!

网友:
准备换电机就锯

楼主:
这个电机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并且,就算要换也没生产了吧,都几十年前的老产品了。

网友B:
1扇叶中心应该是旋钮吧?2 以下需一定的动手能力:把扇叶铆钉钻掉或者掰弯(*以后还要调动平衡)托盘要是铝的基本就报废(*也可淘个安装尺寸一样的塑料扇叶)铁的油浸看看能拆下否3拆电机看线圈烧毁或断线否重绕(×*你有线吗)或重接转子扫膛否一综上所述最好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扇叶中心应该是旋钮吧?2 以下需一定的动手能力:把扇叶铆钉钻掉或者掰弯(*以后还要调动平衡)托盘要是铝 ...

老电风扇是靠锁紧螺杆定位、锁住风叶的,没有螺帽锁紧的装置。

网友C:
扇叶取不下来主要是因为生锈,导致扇叶与轴锈死,所以无法取下来(松开锁紧螺杆以后,扇叶应该是可以用手拉出来的)。如果有三爪的小拉马,也很容易取下来的。

网友:
锁紧螺丝拧下了,用长的一字起子从网罩后面,慢慢的一点一点敲出来。锈死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电机如果不坏,;加点油继续用,比现在的电机强多了

网友D:
通电后嗡嗡响的时候,用手转动一下扇叶,如果可以转起来,那么电机可以修好,否则线圈内部短路只能重绕了,金属扇叶现在少见了,不要弄坏了,是不是除了侧面顶丝之外扇叶中心那个深色部分是反丝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后嗡嗡响的时候,用手转动一下扇叶,如果可以转起来,那么电机可以修好,否则线圈内部短路只能重绕了, ...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大力拧也拧不下来扇叶中间那个灰色的略有一点尖的圆形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扇叶取不下来主要是因为生锈,导致扇叶与轴锈死,所以无法取下来(松开锁紧螺杆以后,扇叶应该是可以用手拉 ...

可是扇叶转起来还是很顺畅啊。如果锁死的话,应该扇叶和轴接触的部分都锈死了才对呀——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扇叶转起来还是很顺畅啊。如果锁死的话,应该扇叶和轴接触的部分都锈死了才对呀——我猜的 ...

朋友没有理解咱说的意思:咱的意思是说扇叶与轴锈死,而不是说轴与电机的轴套锈死,如果轴与轴套锈死,扇叶是不可能转动的。

楼主:
给大家报告一下——

风扇扇叶取下来了。方法是:用两根铁棒把风扇扇叶轻轻匀速往外撬就出来了。

然后我重新测试了一下风扇电机的几根线的阻值,发现橙色线(连接电容的一端)和一二三档(灰色线、蓝色线、白色线)都有阻值,而和其他任何线都没有阻值。按照网上以及论坛大家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启动绕组不通”,但是,接好线、接上电之后,电机正常转动了。

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按照各位的指示,找到了这个东西,把它辛苦的拆下来了(因为它被那个塑料环挡住,不好用螺丝刀取) ...

你好,请问有塑料环挡着是如何取出螺丝的呢  塑料环内层是连着铁吗,是差不多完全挡住螺丝了还是螺丝大部分都外露呢 我的电扇摔了一下,侧面连接扇叶和轴的这个螺丝一直磨着塑料环包着的那个铁圈, 我想看一下是哪个部分的问题还是螺丝摔松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