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空调抽真空,最后为何有雾气?

楼主(2019-06-29):
就是结束时,断开真空泵,泵体会散发一阵雾气,这是什么在挥发?是否正常?

网友:
我猜,是泵体负压与外界正压瞬间转变产生的反应吧

楼主:
我直觉也是。压力突变导致温度降低,使空气中的水分冷凝变雾气。。。但安装工当时说是少量冷媒?
下为抽真空的严格步骤,也是说冷媒会泄露一点点:

1、先不要松外机的液阀,只要没做这一步,怎么折腾都不会成问题,因为冷媒还在外机里,都可以弥补。
2、把真空泵接上维修口,先开泵,再开泵上的阀门,开始抽真空。
3、先抽5分钟。一般此时内部已经是-0.1,如果没到,管路必然有问题。
4、五分钟后,先关真空泵的阀门,后关泵,这样子防止回流。

5、保压五分钟,看表头是否有能保持-0.1;保持,则管路的密封性就没大问题了;
6、开始第二次抽真空,10-30分钟,这个看你情商,能让安装工多抽一点就多抽一点,但实际上10分钟左右其实问题也不会很大。【加上之前5分钟,即所谓15分钟的来历】
7、先关阀门,再关真空泵,这个道理和第四步一样。
8、准备正压! 用六角扳手松开液阀,如果你怕冷媒泄漏过多,那么松开2-3秒后立刻关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表阀已经恢复正压,而且压力应该比大气压高,然后拔管移除真空泵,会听到一些冷媒喷出的声音。抽真空完成。

但是按照上述第7条,真空泵阀门不已经关闭了吗?冷媒雾气怎么会萦绕在真空泵上呢?

我米家的一级能效变频机。安装时给了小费,所以还比较耐心。抽了约17分钟,我主动叫他们停止的。但疑虑也依旧很多:

用下来感觉还可以。但是某些时候,内机有轻微啸叫,关机重开即消失。。他们的表不是双头表。貌似抽真空单表就够。我也不太懂,印象中是这样的表,我只看到指针长时间不动了,没到底,也没确认读数。应该指针到底才对?
然后也没做保压测试,更没有什么肥皂水检漏。15分钟是一次完成的,当然分次进行其实是给安装工的建议(避免万一管路没接好或者有质量问题而做无用功),对于我们用户无意义。

网友A:
应该是油,真空中油里的挥发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油,真空中油里的挥发物。

有可能。管道里有润滑油?而且我搜索得知,1.5P以上的,抽真空的软管里很容易有油。
如此说来,断开之后,泵体冒雾气是正常现象?甚至可以反证此泵状态良好,抽真空有效?

网友B:
不用那么讲究的,空调出厂时多存了足够的雪种,就算移机几次也问题不大,我家海尔变频空调安装时直接开阀冲管,根本没用泵抽也没问题。至于雾气现象应该是管路中少量雪种汽化冷却空气中水汽凝化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讲究的,空调出厂时多存了足够的雪种,就算移机几次也问题不大,我家海尔变频空调安装时直接开阀冲 ...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这也是安装工(尤其在旺季)不给用户抽真空的“理论依据”。当然,我认为这不是完全瞎说。一般而言用制冷剂去排空气,最后对空调效果上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实际上抽真空的意义排序是:

1.排除管路中的水汽。您说的方法,就算空气能完全排掉,但少量水分会溶解在制冷剂中,形成隐患。
2.检漏。管路也许有瑕疵,铜管连接也是安装师傅手工进行,存在泄漏的概率。通过抽真空和稍后的保压观察,可以及时发现。否则,制冷剂漏了,折腾就大了。
3.最后才是排空气。基于以上理由,最好是连定频也抽真空,虽然定频对真空度要求不如变频高。

所以各厂家对此的处罚还是很严格的,如果你投诉安装工没抽真空,或者没抽够15分钟,厂家会重新发新机过来,然后要安装工买下旧机。

至少我这边JD来安装小米,抽真空时,他们会拍一张照片,完了再拍一张,上传审核后,才能得到安装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这也是安装工(尤其在旺季)不给用户抽真空的“理论依据”。当然,我认为这不是完全 ...

看来小米做的比较到位,有点企业范。
我安的空调别的不说了,第二天开机试试功能结果外机没动静,显示e7,安装工来了打开机盖找到一条没插到插脚的线,插上了正常;另一个热泵的电子膨胀阀的线圈没卡到卡子里,通电时乱转圈;一个冰箱两年不到门轴里的线缆断路,开门关门压缩机断电......大概生产线上是木头人干活吧,咱不能太计较。

网友C:
这是真空泵里的油在真空泵无负载的情况下被雾化从排气口排出的。真空泵空载情况下就会有这种现象,一般抽真空开始5秒内有油气,然后就没有了,如果一直有要检查管线接头泄露。
一般关阀再断开真空泵电源没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真空泵里的油在真空泵无负载的情况下被雾化从排气口排出的。真空泵空载情况下就会有这种现象,一般抽真 ...

一开始没注意,但是最后又雾气。是先关阀,还是先断电源我忘记了。。。

网友:
我这一边抽 真空泵一边出雾气

网友:
和空气湿度有关系

网友D(2019-07-29):
因为国内真空泵没有单向阀,不能先关闭真空泵电源再拔下真空泵连接管。

一般厂家会稍稍多充一点点冷媒,在真空泵抽真空末期,安装工会先把冷媒放出,等到管路充满冷媒(部分冷媒被真空泵抽出形成白色冷凝气)随后再拔下真空泵连接管,关闭真空泵电源,防止空气被吸入已抽真空的管路。。。

所以说产生白色烟雾是正常的安装流程,大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国内真空泵没有单向阀,不能先关闭真空泵电源再拔下真空泵连接管。

一般厂家会稍稍多充一点点冷媒,在 ...

嗯。您的解释很有道理。让冷媒充满管路先。
但我也看到介绍:先关阀,再断开真空泵,又算什么操作?

网友:
先前修千升冰箱时放掉雪种时,弄的满屋子雾气,不过楼主见到的雾气可能是抽出的雪种气化制冷又遇到湿度大临近露点的空气,造成雾化的现象,管路里雪种没多少,起雾也就一小会,长时间的话应该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您的解释很有道理。让冷媒充满管路先。
但我也看到介绍:先关阀,再断开真空泵,又算什么操作? ...

国内这帮安装工的真空泵根本没有阀,再说了,有阀你怎么知道漏不漏?万一这阀是漏的,不是还不如放掉点冷媒,抽真空最主要目的是管路里不能有空气(空气里有氧气和水,现在冷媒遇到氧气是可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