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卫生间风道密封用什么胶

楼主(2019-06-30):
最近闻到厕所有异味,开始还以为是地漏的味道,但发出的异味有时有烟味我家没人抽烟,初步判断应该是从风道进来的,把风道拆开了,这活做的太糊弄了,欧普浴霸自带的止回阀也太次了,一点硬度也没有,用手一捏就变形,处于关闭状态时还有缝隙,工人也是应付用的是玻璃胶好像,但用量也很少。现在打算从新换一个止回阀,初步打算把止回阀粘在风道上打眼太麻烦怕打坏了风道里面不是直接相通的其它方法也不好用,用什么胶比较好,考虑到后期拆装损坏更换,要粘的牢,也要关键时候能取下来密封要好。玻璃胶?具体哪种酸性中性很多种,发泡胶在?结构较?免钉胶?,什么胶粘这种塑料和水泥比较好,还有这工人在烟管连接止回阀 和浴霸的两个接头处没用铝箔胶带,也没用随机赠送的大喉箍,在里面刷了一层万能胶,我用除胶剂能去除吗,吊顶吊的太高了还是烟道开孔太低了?不好弄啊,烟道口下沿紧挨着吊顶

网友:
硅胶比较好

楼主:
太笼统了 就是玻璃胶吧 中性还是酸性 分好多种

网友A:
发泡胶堆集数字数

网友:
我就是用的刷墙漆的底料,粉状加水后跟石灰膏差不多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材质,反正十几年了也没开裂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泡胶堆集数字数

这个位置温度不高且有吊顶看不到发泡胶有粘性且膨胀见缝插针密封好,最重要一点是一次不成上面再来一次不信封不住

网友:
生石膏15一袋!或者水不漏10一袋!又块又好处理

网友:
995中性硅酮胶

网友:
发泡剂就行简单,不放心就上俩膨胀丝,玻璃胶缝隙大的地方不好打,

网友:
我也觉得发泡胶好 打好胶弄点东西顶住点就行

网友:
用潜水艇止逆阀加瓦克400胶

网友:
你得加一个止回阀。光靠浴霸带的不行。另外,用粘稠性的胶,发泡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