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改5135数字电压表量程

楼主(2019-06-30):
需要监测48v电池的放电情况,用u表监测是不可能了,用万用表虽然可以,但体积巨大,还是从库存里找个出来改量程吧

接5v供电,测量端也输入5v

显示4.98 说明表头正常

拆壳

测量板上的三个电阻,找到疑似的分压电阻(左下角2个串联的)

1.112M

1.08k

找个10k电阻换掉100k的

10v输入

显示1.04

改小数点位置

变成10.3了 误差有点大,蓝色可调电阻转一点就好

对上了

的表有点小误差

实际输入48.2V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7107的片子,3位半不错

网友:
轻车熟路了啊

网友:
不改最高多少V?
印象可以打满99V哦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量程?原来量程是多少?

网友B:
如果从程序上改,十分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量程?原来量程是多少?

有量程为 2V、20V 和 200V 的表头,因此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程序上改,十分方便。

5135不是单片机,故不能编程的。

网友C:
U表加独立电源,输入再10倍分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表加独立电源,输入再10倍分压,还是可以的

那小数点怎么办呢

网友D:
小数点咋改的?

网友E:
这是要装到电动车上?

网友:
不再加个电流表么?

网友F:
买了一个,将就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装到电动车上?

是的,实时监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数点咋改的?

有跳线啊,直接换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一个,将就着玩吧。

我上次新的,旧的撸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跳线啊,直接换个位置

跳线是图上圈出的地方吗?

网友:
楼上,就是。对比图片。
这是7107?不用正负供电,方便

网友(2019-10-26):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准备改一个电压表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