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温控器内部

楼主(2019-06-30):
电源和输出部分

连接板和面板
按键和显示灯
控制板
芯片有cm052b.op07c
.4558丝印RL86 _ 1246w的8脚芯片,丝印62030_
1b46不认识的8脚芯片
这个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吧。

这个跟带led的数码管有点区别,它和led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跟带led的数码管有点区别,它和led是分开的

只是把数码管坐在pcb上,平常看到的是分立元件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小日本SHIMADEN岛电FP93-的温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小日本SHIMADEN岛电FP93-的温控呢

厉害了我的帮帮团,说的太准了

网友(2020-03-05):
在板子尺寸合适的情况下,数码管壳子直接放在板子上还是节约成本,省事。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2020-04-09):
红色的电容是什么用途啊,这么占用空间

网友:
日本货,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