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0V改220V大家都有哪些经验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6-30):
又该过稳定版本吗?

网友A:
你可以学220V变110V开关电源变换电路,你参考一下

网友B:
读完这本书,你的经验值就满了

网友C:
我在旧版发过这个充电器,在背部划断一处铜铂就行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6318

网友D:
我不会改,直接一个变压器搞定。 工具都买了,还差一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旧版发过这个充电器,在背部划断一处铜铂就行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6318 ...

进不了老站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学220V变110V开关电源变换电路,你参考一下

自己小白   慢慢学习吧,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完这本书,你的经验值就满了

谢谢您了

网友C:
复制网址打开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网址打开就看到了

不行进不了老站看不见    把电容串联还有去掉压敏电阻这个我试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子本事问题一充电就烧TOP256EN

网友:
外加个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进不了老站看不见    把电容串联还有去掉压敏电阻这个我试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子本事问题一充电就 ...

我帮你把图粘贴过来:

网友F:
你这个已经是220V的了 已经改过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已经是220V的了 已经改过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

改过了但是老是烧TOP256EN    估计还是有问题    谢谢您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把图粘贴过来:

贴片电阻是原装还是后加   我这个板子没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把图粘贴过来:

版本不一样   还是我这个简配了   有全图吗?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样   还是我这个简配了   有全图吗?谢谢老师了

我把zhiyua0123的帖子里其余的图都粘贴在此,自己找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贴片电阻是原装还是后加   我这个板子没带

电阻下面有丝印,而你的都没有, 所以PCB的版本肯定不同的。

但是是否影响改造就不一定,要跑线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下面有丝印,而你的都没有, 所以PCB的版本肯定不同的。

但是是否影响改造就不一定,要跑线后才知道 ...

我再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改,直接一个变压器搞定。 工具都买了,还差一个变压器?

喜欢动手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