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OKWAP电源适配器5V300mA

楼主(2019-06-30):
再拆一个OKWAP电源适配器5V300mA,整理房间找出一堆电源适配器,都是历年收藏的,实在是用处不大,慢慢拆差一点的就丢

END

网友A:
7805线性降压,当年小灵通的充电器吧

网友B:
拆掉 7805,接个9v灯板,当小夜灯长明灯 十年八年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线性降压,当年小灵通的充电器吧

实在搞不清那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 7805,接个9v灯板,当小夜灯长明灯 十年八年不用换

太笨重了

网友C:
这些接带收音的小插卡音箱最好,干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接带收音的小插卡音箱最好,干扰少

沒有这类东东

网友:
这手机也没几年就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