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改Y字螺丝为一字螺丝

楼主(2019-06-30):
周末,老丈人的电瓶充电器坏了,我一看是线破皮了然后短路烧断了。拆开看看吧,外壳使用的是Y型螺丝,看看内部电路没啥事,就把螺丝给改了,直接用电磨顺着一道给磨开,就成一字螺丝了,这回好拧了,专治各种不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简单粗暴又彻底,我喜欢

网友:
以前我也是这样搞,把Y字螺丝拧在木头上,然后用钢锯条锯成一字型

网友:
Y批头很便宜

网友B:
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话说这样弄容易滑掉,换批子或者螺丝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简单粗暴又彻底,我喜欢

我也喜欢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C:
难道没有一套22合一或者X22?

网友D:
最适合公牛插座等工字螺丝,或者供应那买几堆规格的十字螺丝,觉得太多可以废品站找几个十字一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有一套22合一或者X22?

22合一有2套,X22合一也有一套,可惜,我第一套22合一不知道放哪里了;第2套22合一和X22合一在我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话说这样弄容易滑掉,换批子或者螺丝很简单呀。

还真想换螺丝,结果发现手头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适合公牛插座等工字螺丝,或者供应那买几堆规格的十字螺丝,觉得太多可以废品站找几个十字一字等。 ...

我都不知道废品站在哪里。

网友E:
再切一刀就成最常见的十字了。

网友F:
切的还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废品站在哪里。

大城市确实不好找,以前北京那也有不少废品站,可找点配件,现在都搬到远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的还挺好的。

准确的说应该是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切一刀就成最常见的十字了。

一字就好,就不喜欢丫型的

网友:
直接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G:
好像深了点,不过确实不好控制

网友:
就是这么暴力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深了点,不过确实不好控制

浅了容易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