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扫主板灰尘会产生静电激穿元件吗,例如三极管

楼主(2019-06-30):
突然想到,不是都说摩擦会生电吗,那用这东西扫灰尘难道会产生静电损坏主板?

网友:
应该不会吧,哪有那么夸张

网友:
完全有可能的,只是概率比较低。

网友:
很多刷子用的是猪毛,摩擦不会产生静电

网友:
不是有防静电刷子嘛

网友:
还有其他电路呢~

网友:
空气湿度大的地方不会。北方冬天这么干有可能会损伤元件

网友A:
鼓风机除尘吧,刷子即使不出静电,刷掉个吧贴片电容电阻什么的也正常,我就刷下过显卡的贴片电容,清理前正常使用,刷过后无法显示,当时换了个新显卡,几年后无聊翻出来把玩,补了个贴片电容,装上能使用了,浪费我当时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风机除尘吧,刷子即使不出静电,刷掉个吧贴片电容电阻什么的也正常,我就刷下过显卡的贴片电容,清理前正 ...

鼓风机不给力吧,时间长的尘吹不出去

网友:
加上水就不会了 水洗大法好

网友:
尽量用猪毛的,没有猪毛的,刷之前在大面积金属面上接触一下,放下电。

网友:
没事吧我用的烙铁焊氖泡(其两脚末接任何电路)都亮实践中也没焊坏什么件

网友:
大冬天干燥天气里容易产生静电,某些元件或IC可能会被击坏。所以工厂流水线上有静电环戴在手上。

网友:
反正HP lecroy这些仪器的板子除尘都是用的黑色塑料毛的防静电刷子

网友:
断电情况下是不会的,我在北方折腾了10来年电子了,就哪种一手拿LED一条腿,另一条腿接烙铁,LED能微微亮的烙铁,焊MOS,电路板,从来没出现过因为静电或者感应电损坏MOS或者芯片的。何况现在的MOS的G极都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来控制电压的。

如果是加电状态。。。那很危险的,很容易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