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机芯和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2019-06-30):
请教坛友,这2个石英钟机芯哪里有买?1个是日本的seikosha,精工舍。另一个是国产的。

另外,这个晶振是什么品牌的?频率是多少?
谢谢!

网友:
记得石英钟的晶振频率是 32.768

网友:
都统一的频率吧。没拆开看?

网友:
32768Hz的啊,好多地方找得到,废旧主板上都有

网友:
机芯尺寸基本通用,随便买个就行
要日本的就skp(就是楼主那个seikosha)和丽声
要精准的就电波机芯,要是有空间够大康巴丝的电波机芯就很好
要便宜就普通国产,前段时间有位坛友推荐了个才4元的,安静,准确

网友:
跳秒机芯晶振频率32.768khz

网友:
32.768Hz ±3ppm

楼主:
谢谢各位!
哪里有买seikosha机芯,我需要里面那个齿轮。
SKP内部齿轮不一样,无法利用。

网友A(2019-11-2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哪里有买seikosha机芯,我需要里面那个齿轮。
SKP内部齿轮不一样,无法利用。 ...

你需要里面的哪个齿轮?我又几个旧机芯,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里面的哪个齿轮?我又几个旧机芯,不知是否合适?

谢谢!已经搞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