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烧水壶MK-TM1502更换温控器耦合器

楼主(2019-06-30):
同事的美的烧水壶,烧开了也不断电。

MK-TM1502

1800W的烧水壶,T15拆下水壶底座

内部

拆温控器,这都还是牌子货

拆下加热手柄,

手柄内带指示灯

检查拆下的温控器

触点烧蚀了,还是宝上下单买新的

新的一套到货

加导热硅脂

箍上手柄

按上温控器

锁回底

原本底座上的耦合器就不配套了

拆下了更换新的

完工

网友:
一定是女同事吧

网友A:
都生锈了,这温控的材质有点差啊

网友B:
国产温控器,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生锈了,这温控的材质有点差啊

我2011年5月买的三洋1.7升烧水壶,用到现在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温控器,是这样的了

买的便宜备件,看着比原温控器还要差,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便宜备件,看着比原温控器还要差,看能用多久吧?

买英国那个strix吧,放又易放,随手一个准。国产的,对来对去,烦!

网友:
这个的耦合器+蒸汽开关比较贵

网友:
还行,没有生锈

网友C:
这种耦合器多少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耦合器多少钱一套?

9.9元一套包邮价

网友:
现在几十块钱的热水器基本都是这种做工

网友:
耦合器规格多,不如蒸汽开关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