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拆下的硬件,怎么连接到台式机主板上?

楼主(2019-06-30):
笔记本的主板烧坏了,其他的硬件可以使用,比如,
DVD刻录机,硬盘,内存条,蓝牙模块,,,,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安装到台式机的主板上?
.
.
.
.
.
.
.
.
.
.
.
这个是DVD刻录机,
在笔记本上的连接都是拔插式的,
于是,
就在淘宝上面买了一根57线,
现在应该怎么连接到台式机的主板上?
.
.
.
.
.
.
.
.
下面的图是,台式机的主板,
.
.
.
.

.
.
.
.
.
.
.
.
.
下面这张图片,是网络上面搜索到的主板图片,
.
.
主板的型号是,
.

技嘉F2A68HM-DS2(AMD K15 )
.
.
.

.
.
.
.
.
谢谢!

网友:
stat线接在萨塔接口上,电源线接在电源上,如果不能接就在usb上取电

网友:
右下角,黑色宽面条线的旁边插上数据线,然后找你电源上相应的插口把光驱的电源线插上。

网友:
有直接笔记本光驱转USB的线!我买过,可以当移动光驱用

网友:
dvd和硬盘可以,内存条需要转接卡

网友:
很有技术借鉴的地地方,好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