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比较有意思比较古老不知品牌带计算器的收音机

楼主(2019-06-30):
咸鱼手来的 30包邮 不知道值不值,拆开看看

何种切换开关 和波轮

背面

正面

时钟 加计算器

斑马纸

这几个颜色各异的调节 是干嘛用的?

搞不明白 这个绿色的断条是干嘛用的

现在 出问题了,播放的时候 突然没声了,然后用耳机头 捅一下耳机孔 又有外放了
但是 过一会又没声了

何解 怎么办阿姨

网友A:
WD-40冲洗耳机插孔,估计接触不良。那个绿贴片我估计是用来理线用的。花花绿绿的是中周。当初我搞来个BP机,但是有天收不到天气预报了。我就挑了里面的中周,然后就再也收不到信息了。(表情包好丑的网站)

网友B:
做工不咋地,应该是超外差,好玩就是值得的,不过很少有人听了,都在玩手机

网友:
颜色各异的是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调中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冲洗耳机插孔,估计接触不良。那个绿贴片我估计是用来理线用的。花花绿绿的是中周。当初我搞来个BP机 ...

那个应该不是扎线的,一头焊接板子上,一头有断掉的痕迹,看了下也不知道接那里,
wd 40是要买一瓶,有好几台录放机都是切换开关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咋地,应该是超外差,好玩就是值得的,不过很少有人听了,都在玩手机 ...

是呀,手机太厉害了,打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电脑

网友:
我喜欢看电视,毕竟手机网络是有防火墙的,看卫星电视可以看到不被洗脑的节目,收音机短波也不错

网友:
耳机孔那个接触不良,插耳机会断开内置喇叭,里面触点氧化了,换个耳机插座

网友:
带计算器的收音机,用这玩意算账能放心吗

网友:
这应该是1980年那个时代的超外差收音机,有中波和调频两个波段,那几个颜色各异的金属壳:红色的是中波的频率调整,白色的是调频的频率调整,黄色和绿色的是中周频率调整,因为那个时代的技术还比较差,所以做工各方面也都比较粗糙,那条绿色的带子是用来固定飞线的,没有什么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断这么一条线起码收音机会不正常了的。至于外放没有声音,那是耳机插口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在耳机插头上滴一滴衣车油,反复拔插几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0-06-24):
我好像也玩过差不多的超外差收音机,沙沙声很麻烦的,最后还是扔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