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便携充电风扇无法调速

楼主(2019-06-30):
各位大神好,给家人买了一个小玩意,一个充电式的mini风扇,之前有三挡调速,这几天突然不能调速了,并且摸起来很热,今天小弟打开看了一下,如下图

目前看表面没有什么东西出问题,里面还有一个0欧姆的电阻,一个103电阻,两个贴片电容。但是一开机后,如果调速为2档SS14就发热,调速3档就很烫,一会就自己关机了,请假各位大神,是不是MOS管坏了啊?

网友A:
SS14发热?换个SS34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14发热?换个SS34上去试试

厉害,难怪现在很多人都不断加保险呢哈哈哈

网友:
换一个ss14,应该是坏了

网友:
换了SS14二极管基本就好了

网友:
这种小风扇,更大原因是电机是有刷电机,电机很容易损坏,如短路、开路等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帮忙,目前换了SS34上去症状还是一样,发热。难道是电机坏了吗,现在是能转动的,之前测量过三个档位的电流分别是0.3  0.45  0.6a,目前测量一档的电流是0.9a,2档和3档测量不出来电流。不加电流表能按三次档位(转速都差不多),装上电流表有时候不能启动

网友B:
先电机单独加电,测下电流是否正常,然后再检修调速电路,跑下电路,应该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电机单独加电,测下电流是否正常,然后再检修调速电路,跑下电路,应该不复杂~ ...

谢谢指点,目前已经找到原因并且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目前已经找到原因并且修好

分享一下精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