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下关于爱普生LQ635K针式打印机自动退纸的问题

楼主(2019-06-30):
我的爱普生LQ635K针试打印机打印单据时有时只打印一行就自动退纸了,重新放入纸后才能打印完,有时又正常一次能打印完,不知怎么回事,换了数据线,重新下载驱动也是这样,望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最后一行被分页了

网友:
页面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1、页面设置问题,多调整试试
2、打印机背面是否有设置DIP开关或设置方法

网友(2019-08-02):
可以试着把打印机默认A4的改成a2 看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