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压转换器,有懂的没

楼主(2019-06-30):
经常莫名其妙的断电,我就用它带两个电脑风扇给我的增程发电机散热,怎么这个某宝上淘来的转换器这么不争气,才没正式用多久就这样,开始还以为是外面的接线虚焊,后来发现好像是它本体的问题,可又找不到任何焊点虚接,而元件外表又没任何损坏,请懂的大师给讲讲,先谢了!这国货咋这么不争气呀,这还打啥贸易战,自己都把自己整垮了。今天查我淘宝购买记录再找这家发现已经失效,都找不到卖家了。这种是三根线,共用负极(黑线),红线是输入正极(48伏),黄线是输出(12伏)

楼主:
国内制造业要都这么整不就完犊子了。就一个降压器都做不好,简单的不就是弄个分压电阻吗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你这是电动车上用来给喇叭和灯光供电的,非隔离降压电源,384*的电路,本来就是很垃圾的东西,而你风扇上有个东西叫霍尔 ,非隔离电源用在这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你这是电动车上用来给喇叭和灯光供电的,非隔离降压电源,384*的电路,本来就是很垃圾的东西 ...

风扇就是电脑上那种呀,功率都很小吧,为嘛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你这是电动车上用来给喇叭和灯光供电的,非隔离降压电源,384*的电路,本来就是很垃圾的东西 ...

都是直流的,电压也不高,不用隔离没事吧?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否合适?(转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就是电脑上那种呀,功率都很小吧,为嘛不合适呢

试试换48V的风扇,静音版的网上每个15元,能找到更便宜的最好,少一个转换器的故障点。48V风扇太贵的话,换隔离方案的转换器加楼主的风扇,应该不会有高压漏电到风扇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换48V的风扇,静音版的网上每个15元,能找到更便宜的最好,少一个转换器的故障点。48V风扇太贵的话, ...

找个12V开关电源改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换48V的风扇,静音版的网上每个15元,能找到更便宜的最好,少一个转换器的故障点。48V风扇太贵的话, ...

风扇一点事都有,就跟哪接触不良一样,动动线就又转了

楼主:
电脑风扇没事,耐用得很,就是不知哪时不时的断线,还在寻找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否合适?(转载)

专业!真牛,这都能整出来

网友D:
增程发电机是什么样子的,来个图看看吧

网友:
mos管坏了吧     或者3844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程发电机是什么样子的,来个图看看吧

回复上不了图呀

楼主:
是变频增程发电机,网上能搜到

楼主:
这个降压器后来测了,没问题,看来还是车上又断线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我现在正在挠头那个老优派VE500液晶显示器咋又不亮了,好像内部有短路,插上电源时跳闸

楼主:
再合闸后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