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阿巴町手表换电池

楼主(2019-06-30):
同事小孩的定位手表,刚一年多。说是用不了一天就没电了,最近只要稍微动一下sⅰm卡就关机,拆开检查了一下,主板没有什么问题。怀疑电池不好。让他网上买了一块电池。换电池的时候才发现,这原装电池也是贴牌的,原来的电池接口处果然漏液了。把这个牌子撕下来,贴到新买的电池上,装好机,充电。

网友:
正好要给孩子换电池

网友A:
时间没有调整,还是1月1日

网友B:
电池能用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没有调整,还是1月1日

断过电就置0了,没插卡联网娇正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多长时间啊?

同事说新的时候用两天

网友:
电池是瓶颈,过段时间就得换

网友C:
偶也拆过一只阿巴町,故障是SIM卡插反取不出来了
这帖都没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拆过一只阿巴町,故障是SIM卡插反取不出来了
这帖都没提醒

反插插不进的呀

网友:
高手啊,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