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坛子里有做数控行业的么,想做两个齿轮,价格好商量

楼主(2019-06-30):
坛子里有做数控行业的么,想做两个齿轮,价格好商量
一对螺旋伞齿轮,一对涡轮蜗杆,都是比较小的 齿轮直径3-5cm  材料碳钢或者铜  有没有能搞的

网友:
去淘宝吧,上面撒都可以做。

网友:
这种东西定做,估计要几千块也下不来

网友A:
图纸呢?很多地方能搞,只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很多地方能搞,只是精度的问题

看好lz的提示齿轮直径3~5厘米,蜗杆直径会小于等于这个数,这种零件加工是属于精密级加工了,太细小的零件,减材加工是很困难的,特别是lz没有说明涡轮的齿数和模数,蜗杆的头数和模数,我敢说他如果是多头小模数,国内个体加工户还真没几个能保质保量的加工,何况就加工一对一对,这玩意还不够摸索调试机器的时间费用呢。所以我建议lz淘宝成品回来修改了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好lz的提示齿轮直径3~5厘米,蜗杆直径会小于等于这个数,这种零件加工是属于精密级加工了,太细小的零 ...

有道理,就是不知道淘宝的标准件能不能达到他的标准。像你说那样,定做成本估计很高。我有点奇怪的是,楼主说用铜的也可以,但是铜很容易变形和磨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就是不知道淘宝的标准件能不能达到他的标准。像你说那样,定做成本估计很高。我有点奇怪的是,楼 ...

H62铜加工的蜗轮比其它材质的更耐用,俩硬肯定不合适,但一硬一软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62铜加工的蜗轮比其它材质的更耐用,俩硬肯定不合适,但一硬一软就可以了 ...

H62能做蜗轮?锡青铜6-6-3,或者铝青铜9-4,或锡青铜10-1来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62能做蜗轮?锡青铜6-6-3,或者铝青铜9-4,或锡青铜10-1来了解下

可以做,我们做的减速机构就是铁蜗杆,H62的蜗轮,船上用的,具体得看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市面上减速机用的所谓铜蜗轮,内芯是杂铁,齿面是浇筑的黄铜,不一样销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我们做的减速机构就是铁蜗杆,H62的蜗轮,船上用的,具体得看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市面上减速机 ...

确实的,厂里用的蜗轮也都是用62铜加工的,一般瓦、套啥的用锡青铜的,只是现在市场零售的铜材纯度没法说了,常用的59铜貌似啥都含有就是铜少。

网友(2020-02-28):
在轻负荷下可以考虑塑料和尼龙,方便加工

网友:
齿轮直径3—5㎜,估计楼主对扭矩要求不是很高,就是不知道对精度转速有没有要求,铸铁可以肯定是不考虑的

网友:
描述的太笼统,蜗轮蜗杆属于精密度比较高的机械配件,没有模数减速比这些参数,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