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MD TCT6801 左右 立体声 引脚 如何焊接?

楼主(2019-06-30):
从网上搜索到的 4 个引脚 其中 2 个是声道,2 个是对应的接地。
其实接地可以不考虑。

这是原图。

引脚太细了。我焊功太差,已经 焊坏一个了。
所以 有没有办法 用 其他方法 接出引线来?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查这二根线走向,到方便焊的地方焊。

网友:
烙铁不够尖?这样焊接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很好焊,烙铁头少粘点锡,引线先镀锡并粘上助焊剂,往引脚上面一搭,烙铁一点就行了,重要的是眼睛能看得见,手不抖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找细的漆包线,用小刀头或尖圆头烙铁,漆包线上锡,沾一点焊油,再把烙铁头擦干净了,靠漆包线上的那点锡焊接~这样不容易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细的漆包线,用小刀头或尖圆头烙铁,漆包线上锡,沾一点焊油,再把烙铁头擦干净了,靠漆包线上的那点锡焊 ...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试试。我先去买 细的漆包线。请问 多细的合适? 太细了怕断。太粗的,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试试。我先去买 细的漆包线。请问 多细的合适? 太细了怕断。太粗的,肯定不行。 ...

最好是耳机那种多股漆包线,直接漆包线粘焊油,然后烙铁粘一坨锡熔化外皮上锡,最后再上焊油去焊接。

网友:
得看原本引脚走向,如果原本引脚是接地,你引线出来也无用,必须割断再引线

网友(2020-05-03):
先找类似场景实习一番

网友:
请善用万用表通断档,

网友:
芯片脚夹

网友:
我的一根管脚给折断了,能有法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