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BENQ DVD刻录机DW1800拆解

楼主(2019-06-30):
07年由于保存资料的需要,花了200大洋买了个BENQ DVD刻录机DW1800,可能刻的DVD太多了,导致不读DVD,只能读CD,后来就买了个外置的便携式DVD刻录机,这个就退役了,今天翻出来拆开看看。

外观

2007年4月生产,型号DW1800

前面板

后面接口,IDE

电路板,比较简单

主控

驱动和缓冲

固件存储器

稳压

电路板反面,

光头,三洋DS10HLF

谢谢观看!

网友A:
MTK的东西,好也好不到那去

网友:
明基最经典的是DW1650:lol:

网友:
同款,调激光头功率,激光头老化,后来吃灰了

网友:
明基的感觉不耐操刚过保就坏,还是索尼大法好十几的年CD还能刻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A:
MTK的东西,好也好不到那去

光驱里的机皇芯片。你能找到其它芯片都不容易,不然都是老掉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