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怎么用的串联电池组

楼主(2019-06-30):
今天淘了个电池组,看是串联的,不知如何整体充电,打算每个电池单独充好了看看,好用的话就打算装到手电钻上,大神给给意见啊,谢谢啊

网友:
把电路板拆下来看下呗,这样哪看得出啊

网友:
正常的五根线,两根是输入输出正负极,两根是串联后电池的正负极,一根是两颗电池串联的中间点。 剥皮看看就知道了。
但是看你这插头接法又不像,应该是两根正极,两根负极,再加一根是检测线, 一般正常充电使用都用不着这根检测线,用万用表测测就知道了,黑色两根应该是负极,红色两根应该是正极吧。

网友:
不会用表测测电压吗?看样子红红是相通,黑黑是相通的,白色应该是NTC线,整体充电就红黑输入了,看电池几串的就用几串充电器充,至于保护板有没有均衡充得反过来看看才知道

楼主:
感谢各位啊,看看有空拆下电路板看看

网友:
这不要动力的,不合适电钻用

网友A:
pos机电池 红+黑- 7.4V 不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机电池 红+黑- 7.4V 不是动力电池

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