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mron欧姆龙血压计电源适配器60220H7070SW

楼主(2019-06-30):
omron欧姆龙血压计电源适配器60220H7070SW
见图

结束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我的只能用电池,所以接了个松下GD90的原装电源,5.8伏600毫安,挺好。

网友A:
看上边的标记 是日本 三美电机 代工的货,三美电机就在家门口

网友:
没看到电源IC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边的标记 是日本 三美电机 代工的货,三美电机就在家门口

是翠微那个三美吗?

网友:
中规中矩的开关电源。

网友:
欧姆龙的血压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它的电源电路过于简单,但还是增加了139度的保险在功率管的上面,和透明的塑料保护板,220伏的接线端子,菲律宾做,日本的工艺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