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自从强行打洞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9-06-30):
???锂电钻自从一次强行打洞后就不正常了????

在砖墙上打洞。刚开始几厘米很正常。想再打进去1cm,谁知道就这最后一点很难进去。就强行干一次,谁知道钻头断了,电钻冒出火花,线也烧了。

后来重新接上。但是发现启动的时候总是不太正常。轻轻的按无极变速慢慢启动就正常,但是一下子按到中间就会断电。

我用的是12v17A输出的电脑电源,长城行货。

网友A:
电池累着了,老化了吧。 先把电池换到别的钻上试试,
还有就是可能碳刷表面有一层脏东西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累着了,老化了吧。 先把电池换到别的钻上试试,
还有就是可能碳刷表面有一层脏东西了。 ...

大哥,你都没看帖子吧???

我用的是12v17A输出的电脑电源,长城行货。你在这里扯电池!!!@
阿睦

楼主:
用了电池也不行。以前用电池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我17年买的虾牌也类似,不过我用的是电池。感觉是碳刷磨损的碳粉需要清理了,我试了我的电机拆不开,用棉签伸进去简单搅了下好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7年买的虾牌也类似,不过我用的是电池。感觉是碳刷磨损的碳粉需要清理了,我试了我的电机拆不开,用棉签 ...

平时用的很少。是强行打洞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应该是启动问题,但是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现象。

和碳刷的碳粉关系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用的很少。是强行打洞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应该是启动问题,但是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现象。

和碳刷的 ...

我意思是碳粉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碳粉导致短路

大哥,短路的话也不会启轻轻的按无极变速慢慢启动就正常,但是一下子按到中间就会断电。

短路应该是一启动就停止的,而且会烧坏线路和电机的。

网友:
你是不是打到钢筋上了?

网友C:
电机没烧的话换个开关就好了,才多大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没烧的话换个开关就好了,才多大点事。

没有开关。淘宝买个开关要十几块钱,还不如再加20块钱买个新的锂电钻,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没烧的话换个开关就好了,才多大点事。

应该不是。我只是想打到底。我打洞就喜欢打到底。这是习惯,也是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短路的话也不会启轻轻的按无极变速慢慢启动就正常,但是一下子按到中间就会断电。

短路应该是一启 ...

感觉是开关电源的问题。瞬间启动电机需要的电流比逐渐启动要更大一些,开关电源功率下降导致保护了

网友D:
估计是电机当时超负载,绕组的漆包线皮烧掉造成匝间短路了,这样低速起动时,虽然起动电流比正常要大很大,但开关实际上是起了“限流”的效果了,如果直接从中速起动,就电流过大引起电源保护,断电了。换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机当时超负载,绕组的漆包线皮烧掉造成匝间短路了,这样低速起动时,虽然起动电流比正常要大很大, ...

英雄所见略同。但楼主肯定不会换电机的,根据楼上回复,会添点钱买新的电钻。不过我不建议买电钻,在墙上打洞应该买电锤,否则根据楼主的干活习惯以后还会烧电钻的。

网友:
电源17A太小了,我试过,从5a----17a-----25a-----54a,用表测量过,我的是EZT611冲击批,启动瞬间电流大于30a了,54a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觉得是开关问题

网友:
明显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开关。淘宝买个开关要十几块钱,还不如再加20块钱买个新的锂电钻,O(∩_∩)O哈哈~ ...

如此说来我花38块钱买的两个单速锂电钻灰常超值,就是当配件用都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