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VFD的使用寿命到底多久?

楼主(2019-06-30):
不知道发哪个区,这里玩单片机跟vfd的应该多一点,这种vfd屏幕24小时工作能亮多久呢?

网友:
我的一个亮了半年多了吧,还亮着,这东西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干维修10几年,这玩意,只要灯丝以及各电压不超压使用,没摔坏什么的,工作的时候不强烈振动什么的,,,还真没碰到过坏的。。。。至于亮度是由荧光粉寿命来决定。。。

网友:
修过90年的工业设备,VFD亮度依然挺高

网友:
以前看过资料,理论上VFD器件有3万小时以上的连续工作寿命,即可以持续工作十年以上。当然,这是理论值,还与工作环境、灯丝电压、使用的亮度等因素有关。

网友A:
这玩意我也购买一个,就是每天三分钟,不管怎么调试还是快的,看来这有拆屏了,重新做了钟了

网友B:
我2016年做的VFD时钟。到现在3年了,还看不到亮度减弱的样子。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总算可以安心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也购买一个,就是每天三分钟,不管怎么调试还是快的,看来这有拆屏了,重新做了钟了 ...

我这个十天也就快一分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016年做的VFD时钟。到现在3年了,还看不到亮度减弱的样子。

24小时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led吧

VFD类似于电子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也购买一个,就是每天三分钟,不管怎么调试还是快的,看来这有拆屏了,重新做了钟了 ...

单片机的好办,只要有固件,反编译一下,找循环次数多的程序段,自己加一条nop,不够加2条、3条,重新编译下,要调准还是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好办,只要有固件,反编译一下,找循环次数多的程序段,自己加一条nop,不够加2条、3条,重新编 ...

半桶水的,做不来,这会把程序刷进去,下载下来的,改程序没有那个能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十天也就快一分钟多

用电脑取电的,应该电压很稳定的,但是每天早上起来和电脑对时间就快了三分钟,很郁闷的,家里电脑挂视频点播的,一般不关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好办,只要有固件,反编译一下,找循环次数多的程序段,自己加一条nop,不够加2条、3条,重新编 ...

时钟不是这么调的,时钟都是有时钟源的,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DS3231,一年最多差几十秒吧。楼主购买这个,很有可能使用单片机自带的RTC的,肯定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取电的,应该电压很稳定的,但是每天早上起来和电脑对时间就快了三分钟,很郁闷的,家里电脑挂视频 ...

你这个用的什么时钟源啊,怎么可能差这么多?用DS3231的,走一年都不会差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用的什么时钟源啊,怎么可能差这么多?用DS3231的,走一年都不会差一分钟。 ...

和楼主一样的,应该是RTC的吧,没有看那些都放在屏下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钟不是这么调的,时钟都是有时钟源的,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DS3231,一年最多差几十秒吧。楼主购买这个, ...

看了下1302的,差不多半个月了快了两分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用的什么时钟源啊,怎么可能差这么多?用DS3231的,走一年都不会差一分钟。 ...

我这玩意儿上面是1302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