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TL494做的可调电源电压不能0V起调

楼主(2019-06-30):
单独给TL494供电,可调电源不通220V的情况下,

测得,IC第1脚0.2毫伏    IC第2脚0.2毫伏至5伏可调

测得,IC第16脚0.2毫伏  IC第15脚0.2毫伏至5伏可调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电压 和 电流 电位器都同时调到最小,依然有1伏的输出电压    电流有200多毫安输出

而且从2V调到1V的过程中,电压下降非常慢。

有偿请教,在线等。

网友A:
次级并联的电阻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并联的电阻太大了吧

兄弟,是指,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上那个电阻吗??用的1K 3瓦的电阻   滤波电容用的3颗2200UF 并联
下面是494 的图……。

网友B:
DIY改可调很难处理的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改可调很难处理的就是这种情况

找了好久,找不出毛病来.

网友C:
带载试试,情况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试试,情况是否一样

电压,电流  2个电位器都,扭到底儿,还显示有1V左右的电压    带不了载,一带载电压降到零,电流显示无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  2个电位器都,扭到底儿,还显示有1V左右的电压    带不了载,一带载电压降到零,电流显示无 ...

这样应该说调压基本正常,主要看调流能否正常。方法是把调压电位器开一点,使电源有一定的电压输出,然后把调流电位器关到底,看电压能否回落到不能带载的状态,电流表显示无。如有几十mA的电流,在排除接线没有问题后,一般就是494性能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应该说调压基本正常,主要看调流能否正常。方法是把调压电位器开一点,使电源有一定的电压输出,然后 ...

电压,电流  2个电位器都,扭到底儿,还显示有1V左右的电压
电压电位器至3V   电流电位器扭到底儿,还显示有1V左右的电压,回落到空载时1V左右电压
这个空载1V左右的电压,实际带不了负载,带2毫安的负载电压也就回落到0了  但回落的过程比较慢。

打开负载,电压依然是1V左右,等上个5秒左右,电压瞬间变为0

网友E:
你的可调是不是两个电位器怎么拧都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变化?不能带大负载?试试带一个小LED灯珠,如果可以带起来的话你看一下ZD2、ZD3两个稳压管有没有击穿的,我的刚开始也是不能带负载,带载掉电,反复查,最后查出来是稳压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可调是不是两个电位器怎么拧都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变化?不能带大负载?试试带一个小LED灯珠,如果可以 ...

哥们儿,不知道你回答的是哪儿跟哪儿。我这个是空载电压不能调到0V  带载没任何问题。 更没什么稳压管,压跟都没用到稳压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  2个电位器都,扭到底儿,还显示有1V左右的电压
电压电位器至3V   电流电位器扭到底儿,还显 ...

一般都有些残留电压,只要不接错线。查一下调压电位的一端接地脚,要接在内地,不能接在输出地。

网友F:
换好点的TL494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有些残留电压,只要不接错线。查一下调压电位的一端接地脚,要接在内地,不能接在输出地。 ...

什么是,内地?什么是输出地?

辅助 电源地, 和输出负极,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电位器接地端,直接连在辅助 电源地上面,没有经过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好点的TL494就能解决

换了,好多了,拆机的,全新的,都试过了。

网友:
最好能上个原理图,这样方便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内地?什么是输出地?

辅助 电源地, 和输出负极,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电位器接地端,直接连在 ...

所为内地:是指滤波电容的负极;输出地:是指通过检流电阻一头接滤波电容负极,另一头接494的16脚,然后输出就是输出地。检查一下有没有接错。刚看了你的pcb板,板子画错了,16脚 不能接到7-9-10脚上,这是芯片工作的地,(就是内地),还有调流电位器部分也有错误。我有一帖专门说调压调流的,在数码的老站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