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电磁炉,设计挺人性化的。

楼主(2019-06-30):
TCL牌的,设计相、当不错,前面板,,大线盘,纯铜的,大散热器,主板,风扇控制管,D667。双副电源设计,原芯片FsD200,备用芯片位12A,没200芯片,授位V1p12A,加支4007,拆下帖片三极管,二个帖片电阻,双1GBT位设计。主板背面,双付电源位。换上烧坏的22欧电阻,
试机点亮,5V,18V正常。谢谢观看。

网友A:
主控板排线的接口定义哪里有?

网友B:
把灰清一清,壳子弄干净,应该是台不错的电磁炉

网友C:
Tcl的产品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l的产品一般

总的来说,线路设计挺好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灰清一清,壳子弄干净,应该是台不错的电磁炉

是不错,设计挺好,见过的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板排线的接口定义哪里有?

早不知道,可惜没拍照,

网友D:
大厂的老电磁炉,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E:
用料不错,最少十年以上。

网友F:
姚锡灼欠钱不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厂的老电磁炉,设计还是不错的

是不错,人性化设计,没FSD200,换另一方上V1p12,1GBT焊盘坏了,换另外一个焊盘,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不错,最少十年以上。

没找到生产日期,十年是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姚锡灼欠钱不还

没看明白,谁欠钱不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姚锡灼欠钱不还

什么鬼?

网友(2020-07-21):
TCL做工实在有点差了,没什么品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