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热水器单水路安装增压泵后水路改造!

楼主(2019-07-01):
前言:小区11层,物业原装太阳能只有6~10层。楼层1.8~2米,家住顶楼,物业的说法是装太阳能的话一层水位差水压不够。 想着水压不够加个增压泵不就行了吗,自动收丰衣足食!装修的时候还是让水电工预留了一根管子一根网线。(但是!理论跟实践还是有差距的,碰到不少坑,往下看完就知道了。。。)

先来算比帐:
       30管不锈钢太阳能热水器:1930
       280w增压泵:250
       弯头、接头、波纹管:100
       割管刀、打波器:35
合计:2315

一家三口一天大概1立方
按照市价,天燃气一年大概1100

这么算下来,第三年才能回本,增压泵保一年质保换新,终身折旧换新,但愿能用个2年!!!

下面就分享一下实践经历,以免入坑
第一步:组装
旁边最好有个人搭把手,支架竖起来后就简单了
真空管安装两边先各装一根定位,这个网上有视频教程就不多说了

第二步:加装增压泵
没装增压泵前试了下水流成人小拇指粗,无法正常用水
因为上下水是一根水管,所以特意问了卖家自动增压泵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选的增压泵是 水流开关控制 卖家的答复是没问题,一开始咱也不懂,卖家说可以就买吧
装上试用了一下,效果挺好,随开随关,想着这就完事了,老婆回来一顿夸,心里美滋滋。。。

安装调试是阴雨天,一直没投入使用,三天后大太阳晒了一天水温高达90度
可以愉快的洗澡了,隔天早上水温78度,保温也不错,想着这就完事了。。。
又过了三天,感慨一下时间是过得真快。。。
这天晚上洗澡,增压泵出问题了,不能自启动了
发现是水流开出问题了
分析了一下水流开关原理(原理自行百度,这集就不说了,下集分享水流开关改造),开关内部是塑料的,应该是高温影响了灵敏度
改造水流开关,提高灵敏度,问题解决(剧透一下,在里面加了一片吸铁石)

就这样正常使用一个星期后,问题又来了。。。
还是水流开关的问题,这次是反复启停,关闭水龙头后,增压泵还在启停,手动关闭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水流开关坏了,重点怀疑对象(可控硅),拆出来测了下是好的,大半夜了不折腾了,明天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
顺便让卖家补发了一个水流开关,怀疑是水流开关不耐高温质量问题。
可控硅还没找到补发的水流开关先到了,质量看上去比前一个好点,原理一样构造略有不同(下集分解)
马上换上测试,正常使用了2天,反复启停又出现了,心想可控硅又坏了!?
百度了一下有类似问题,改造水流开关,内部原件全拆了,保留机械部分动作干簧管、220v继电器动作、增压泵启动
大半夜的打着手电加班加点,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怀着忐忑的心把开关按上!
顺利启动!!!但是、但是、但是。。。问题依旧!十万个×××
平复一下心情,接着找问题,按照目前来看排除了水流开关,那控制水流的开关的就是水流啊,龙头都关了哪来的水流啊!?
模拟一下整个动作过程——开龙头——水流开关动作——继电器吸合——增压泵启动——用完水——关龙头——水流开关动作——继电器断开——增压泵停止——1秒钟后水流开关动作——继电器吸合——增压泵启动——1秒钟后水流开关动作——继电器断开——增压泵停止。。。。。。反复循环
根据实际情况加百度经验得出结论:水龙头关闭后增压泵还在运行1秒左右,此时热水管道压力上升,增压泵停止后,水流开关前段管道压力>水流开关后段压力,此时水回流,水回流太阳能热水器,由于水位差,此时水流开关前段管道压力<水流开关后段压力,开关动作,增压泵启动。。。然后就反复循环了(说起来这么长,整个开关过程也就一秒左右)

水管是热熔管,经过70~80度水温加热,增加了伸缩性,所以在冷水状态这个问题不明显。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解决办法就是在水流开关前端加个止回阀!!!
问题又来了,楼主家是一根水管上下水,加了止回阀就上不了水了,于是就有了下面水路的改造

原理图:
两个12v电磁阀并联,太阳能控制仪同步控制上水时打开(预留的网线,多出2对派上用大处了,要不然又要一番大动作)
(电磁阀是卖家补发的,没改造前由于水位差压力太小,停止上水后电磁伐无法马上彻底关上,一开始以为是电磁阀问题。。。这下一起解决了)

改造结束!!!稳定运行一个月了。
下集分解水流开关改造

楼主:
水流开关改造

网友A:
说实话太阳能不好使,夏天烫死,冬天冻死,恒温龙头根本无法调节这么烫的水,没有天然气没办法,有天然气的一般都不建议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那个改一下,加个1s的延时,或者加个延时开关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一根管进出热水器确实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太阳能不好使,夏天烫死,冬天冻死,恒温龙头根本无法调节这么烫的水,没有天然气没办法,有天然气的 ...

确实不太好控制,我家现在用的九牧花洒,调好后水温基本稳定,可能跟增压泵压力稳定有关,前提是其他水龙头不能同时用

网友B:
看了半天,还是水流开关的问题,如果有延时电路和反向控制部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如果只是冷水的话,太阳能上水电磁阀外接一个220v继电器给增压泵不就行了

网友:
一层压差水太小那是因为管道细,你换个粗点的管道试试。农村好多都是一层的平房,也是用的太阳能,也没见到水小啊。我也买了增压泵,不过是安装在2楼电热水器上的,1楼的水上到2楼就没那么大了,自建房没有像小区那样的二次增压。

网友C:
楼主别见怪,恕我直言,你接得够乱七八糟的。
举个例子:太阳能控制器是根据水位设定定时上水的,如果停水了,上水时间到,那你桶里的水就全部回流下去咯,空空的太阳能管暴晒一天后果自负。
应该是热水器下来接三通一接口。冷水接上水电磁阀再接止回阀再接到三通另一接口。三通的还有一接口接增压泵和水流开关到热水龙头。
单水管还有个问题就是洗澡时正好控制器上水时间到放出来的全是冷水,可以在你的增压泵并一个继电器控制上水电磁阀解决。
至于你的问题增压泵反复启动,增压泵到热水龙头距离近点应该就没事了或者你再接个止回阀。水流小是你水管太细了和你在水路上接了太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加增压泵等不好,一是不耐高温,容易故障,二是水温高的时候洗完澡,增压泵壳体的温度也会伤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太阳能不好使,夏天烫死,冬天冻死,恒温龙头根本无法调节这么烫的水,没有天然气没办法,有天然气的 ...

那大概是你的冷水水压偏低把,用了十几年,细心微调,完美温度。

网友D:
你的图画错了吧。只要在上下水管加一个三通就解决了,不需要止回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见怪,恕我直言,你接得够乱七八糟的。
举个例子:太阳能控制器是根据水位设定定时上水的,如果停水 ...

谢谢指教!楼道水表有止回阀,家里总阀还有一个有止回阀,不存在倒流的问题,除非悲催的同时坏。。。控制仪是智能的,不是定时上水的,会根据温度水位来判断,一般都是早上8点出门,中午回来是满的,估计是温度上升水位不满就开始上水了,晚上没有自动上水过。
你说的接法是最合理的,但是我这个是已经装修好了,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家里布局已经是不能动了,增压泵只能装外面,我这属于后加装,能想到的也就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还是水流开关的问题,如果有延时电路和反向控制部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

这是水流开关的一个通病,就算质量好的止回阀时间久了内部塑料零件老化变形,也会影响灵敏度,水流开关前加止回阀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这个情况是单水管不能直接加止回阀,所以有了这个水路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画错了吧。只要在上下水管加一个三通就解决了,不需要止回阀。

我这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画的,家里出来就一管子。。。家里电磁阀是接在冷~热水管中间的,通过一根热水管上下水(电磁阀坏的话冷热水就串了,所以电磁阀前面还有一个手动阀来切断冷水与热水,以防电磁阀坏了,或者跟换,实际情况是电磁阀接在角阀上的)

网友:
早就想买这个,我也是顶楼的,但装这个增压泵还是有点怕人,毕竟220v啊,那天漏水到电机里还不被电得青蛙跳,我是想买个汽车用的水泵,12v的,还在想还没动手,懒癌症发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画错了吧。只要在上下水管加一个三通就解决了,不需要止回阀。

你这增压泵有什么用?人家是只有三米落差热水水压不足,你给他上水来一个增压?怎么想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大概是你的冷水水压偏低把,用了十几年,细心微调,完美温度。

对,用花洒总是能调准温度的,如果你用了上出水喷淋就知道偶尔的水压变化有多么致命了。天然气热水器就不一样了,设定好50度水温不管水压如何变化温差都不会超过正负2度,配合恒温龙头出水完美,自从用上天然气热水器,就想把太阳能拆掉,因为没人用了,而且每过几年还要冻裂一次上水管,请人修理又是一笔开支,热水增压泵也不耐用换了好几次。还有水垢问题,如果家里没有软水机或者专门为太阳能配一个水垢抑制器,那么太阳能效率会一年不如一年。
看起来太阳能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其实分摊下来和天然气相差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增压泵有什么用?人家是只有三米落差热水水压不足,你给他上水来一个增压?怎么想问题的? ...

尴尬,审题不细啊,是下水不畅啊。下水小,估计是溢流口偏细,相当于密封的了,遇上过蜜蜂死在里面堵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用花洒总是能调准温度的,如果你用了上出水喷淋就知道偶尔的水压变化有多么致命了。天然气热水器就不 ...

清华紫光,十几年了,老款的外加保温棉的那种不行,新款的黑色的那种,很好。5到6年没换水管了,以前一共换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