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绿扬YB43020B示波器不聚焦故障并测绘电路图

楼主(2019-07-01):
平常不太用示波器,偶尔用下,突然某一天,打开示波器电源,屏幕上出现的不是一条细线,而是一条约1cm宽的亮带:

调节面板上的聚焦旋纽,亮带有变化,但变化很小,离调到正常状态还差很多。
看到这个型号的示波器,大佬们不要见笑,能有这个用用,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
这个是我最高级的仪器了,还是两年前从淘宝上买的二手货,花了我270RMB,还是模拟的,仅20M带宽,就当量量波形有无吧,其实复杂了也没用,而且我也不会用呀。

其实,这台机子成色还是不错:

背面还贴着某大学的资产登记标签,看来是大学实验室淘汰下来的:

2005年10月出厂,不算太老吧?

话说正题,仪器工具坏了总得修起来,拿外面修那得多少RMB呀,可能比我买的价还高了,况且外面也不太有会修的。
自己修?数码精神?说的容易呀,对我这样拆都没拆过示波器的小白来说,怎么弄呀?

不管怎么说,总得自己先试试。还好以前有过修显像管电视机的经历,这示波器与显像管电视机总是有些相象的吧?而且聚焦故障应该就与显像管电视机相类似的。
还好,测试了一下0.5V1KHz校准信号,能显示波形轮廓,看来应该仅聚焦部分损坏。那就动手吧。

宽衣解带:

示波管:

  这示波管看起来好小巧,好简洁,但是它的高压接口在哪儿呢?电视机的显像管都有个高压帽,还有什么行扫描、场扫描线圈等等,这儿怎么都看不到呢?这些都集中在示波管尾座上了?

尾座的接线没看到有编号。

这个电源变压器——环牛,看起来很精巧的样子:

前面板电路板:

中间3个电位器用了加长杆到前面板,分别对应:CH1、CH2和时间轴的微调。那根长长的杆子是电源开关的加长杆。

主板上的一些数字IC:

既然是聚焦故障,就重点找聚焦电路。根据修理CRT电视机的经验,主板上应该有辅助聚焦的电位器。
终于找到了这个电位器:

上图红圈中的3个深蓝色的微调电位器,分别是几何失真、辅助聚焦和亮度微调电位器,中间的那个就是辅助聚焦的微调。
调节这个微调,结果没有反应,正反调到头聚焦都没变化。
看来要先补一下示波器的原理了。首先要找到一份路图,并大致解原理才好。于是就上网搜,搜啊搜,搜不到任何关于绿扬这款示波器的技术性资料。最后就搜到下面这个看起来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这个电路图右边的是电源部分,显然这是开关电源,跟我的这个不一样,我这个是线性变压器电源。既然都是CRT示波管的,示波管电路应该差不多,可以作为参考。

继续检查,拆开底板:

仪表箱的机子,就是这点好,上下盖都可以打开,打开上下盖后检查、维修都很方便。
主板的下面还有一块绝缘塑料隔板:

这块隔板对应的就是电源部分和上面提到的3个微调电位器的所在,所以必需卸下这块隔板:

红圈中就是3个方形图框就是3个微调。

放大一下:

左边两个就是几何失真和辅助聚焦的微调,两电位器的主接头是并联的,上端接公共地,下端应该接调整输入电压,测下端对地电压约为22V,辅助聚焦电位器中间抽头对地电压约为-7V,这个电压好象不对,从参考图上看这儿电压有上百伏。

为了搞清楚基本原理,也为了以后备用,我还是花点时间跑一下线路。还好这个电路板是单面的,还可以跑跑。
这是跑线路之后画的电路图,只有电源部分和示波管电路相关部分,其它部分就不跑了,太麻烦了:

图中标的各点电压是修好正常后的电压。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3个微调电位器的电压输入端电压来自电源变压器的第一组输出电压(经测量该电压约为交流183V)经整流滤波和6TR1电子滤波后,该电压肯定在100伏以上。所以重点检查这部分的电源电路。
经在线测量,电子滤波管6TR1(BU406)各脚间都开路。就是这个管子:

图中最下端的这个TO-220封装的管子就是6TR1,拍这个图前我已经拆下了固定螺丝。焊下这个三极管,就是这个: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BE间电压,显示为断路状态:

看来故障原因是找到了,就是由于这个电子滤波三极管开路,失去了100多伏的聚焦电压,所以出现不能聚焦的故障。
查BU406的资料:

400V 7A NPN低频大功率管,手头没有这样的管子,只找到几年前买配件时附带买的BUL38D与它参数相近:

耐压没问题,电流似乎稍小点。从资料看而这个管子的CE极间是有阻尼二极管的,实测也确是有的。但不象电视机的行管,这个管的BE极间是没有阻尼电阻的。如果带有阻尼电阻还不能代用,这个阻尼二极管倒是没问题,所以先代用再说了,装上这个BUL38D:

接电,开机:

成功了,聚焦成一条线,而且前面板的聚焦旋纽可有效调节。
为检验维修效果,开机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现异常现象,但用手碰触机箱后部感觉有点烫手,后部两侧有散热片的位置都烫手,就是这两个位置:

图中上面的红圈中是电源部分的功率元件,下面红圈中应该是信号主放大器的功率元件。
用温度表测一下:

信号放大器的散热片上有65度,另一边电源部分的散热片上也有61度,测量当天的室内环境温度是31度,温升不小。以前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示波器竟然有这么大的热量,烧坏这个6TR1(BU406),可能不是偶然的了,与我使用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啦。你看我是这样使用的:

示波器的背上还压了这么多资料,也是没办法,空间有限,难怪后部功率元件的热量散不出去,容易过热烧坏。看来要改改我的使用习惯了。
最再测一下0.5V 1KHz的校准信号:

一切正常,波形也很好。

还有个问题,这里附带说一下,就是许多人在说的示波器电源隔离问题。
从上面我测绘的电路图看,我这个示波器是用铁芯变压器电源的,那个找来的XJ4315示波器电路是用开关电源的,这两种不同电源的示波器,本身都是隔离电源,所以说示波器电源不是隔离电源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实际上他们说的示波器电源是不隔离电源指的是示波器的机箱、探头的公共地端(也就是地线夹)和三线电源插头的保护地三者是相连通的(在我的测绘图中已经很清楚地标明了)。示波器的这种电路结构用单踪测量非开关电源电路是没问题的,用来测量开关电源电路时,就有可能使得被测电路的市电高压通过示波器探头接地线通到示波器机箱使其带电,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被电路接触时产生火花,也会因此使配电的漏电保安器跳闸。

所以,使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时,要用隔离变压器,把被测电源接在隔离变压器上,注意是被测电源接在隔离变压器上,而不是示波器接在隔离变压器上,这样不仅示波器测量时安全,维修开关电源时也安全。

全贴完,谢谢围观。

网友A:
0几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实验室也是这种示波器

网友B:
YB4328路过,用的也少,大部分事情万用表都能解决

网友C:
如果正常了,有时间还是换个电流大的管子换上去,稳妥啊

网友:
高手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几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实验室也是这种示波器

仔细瞧瞧,或许就是你用过的那台,那就有故事了,勾起当年粉红色的回忆,你要出重金我才会放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B4328路过,用的也少,大部分事情万用表都能解决

我也是,不太用得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瞧瞧,或许就是你用过的那台,那就有故事了,勾起当年粉红色的回忆,你要出重金我才会放手的 ...

安徽的,离我这里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支持一下~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常了,有时间还是换个电流大的管子换上去,稳妥啊

是的,下次找到合适管子再换

网友:
老式高级货

楼主:
过讲了,也是学习中

楼主:
老是老了,但也不什么高级货,高校学生实验用用而已

网友:
厉害了,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2019-10-06):
挺好的,够用就行,我本来也打算搞一个,就是太大占地方,犹豫了很久,这次乘公司新项目,弄了个数字的。

网友(2019-11-23):
厉害,这个也会修理,我也几十年没接触这老家伙了。

楼主:
谢谢阿睦,4个月过去了还给了我精华。

网友:
文章网上很少见,有图有内容,值得一读,谢谢分享!

网友:
这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跑出电路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