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戴尔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9-06-30):
一台戴尔显示器开机只能正常显示一分钟左右,然后就黑屏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断电后重启还是只能显示一分钟左右。电源板如下:

网友:
啊,我这也有3个dell23的差不多毛病,一会拆一个拍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个TOP258PN的7脚原件,一般换掉它就正常了。当然不放心可以拆电容下测一下,目测电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个TOP258PN的7脚原件,一般换掉它就正常了。当然不放心可以拆电容下测一下,目测电容是正常的 ...

是有这个元件

网友A:
TOP258PN电源芯片的显示器,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就好通电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忽然完全断电,需要重新插拔电源才能重新开机,一般都是这个芯片带载能力变差了,换掉基本显示器就好了。TB大概2.5元左右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58PN电源芯片的显示器,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就好通电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忽然完全断电,需要重 ...

谢谢了,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买一个回来试试

修好记得汇报下

网友:
不是电源保护了吗?

网友:
不考虑保护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记得汇报下

修复了,更换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58PN电源芯片的显示器,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就好通电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忽然完全断电,需要重 ...

更换了就恢复正常了,谢谢

网友(2019-08-08):
我一个显示器也是这问题,一会也买个芯片回来试下

网友(2020-08-18):
楼主,想请问下戴尔的显示器的桥堆用的什么型号